猛推油甩尾没搞定就开3D的后果。。。。

楼主(2014-03-19):
3年没飞第一次飞鸡鸡没调好就3D。。。。
猛推油甩尾还是没有搞定,求解啊
谢谢,刚刚修好,奇怪的是横轴主轴都没有坏,炸的高度是3米左右,3D开的瞬间尾巴漂移60度左右吓了一下,结果收油没考虑到是3D,负螺距重重的炸在泥田里求温柔3D曲线一套,用来修补一下受伤的心

网友A:
猛推油甩尾,增加主旋翼对尾巴的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猛推油甩尾,增加主旋翼对尾巴的补偿。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有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参数在哪里调节

网友:
慢慢来,先熟悉了在3D

网友:
1 开定速 2 滑套中立点靠近尾波箱 3加大陀螺仪对螺距的补偿 4 换个好点的尾舵机

网友:
新机子应该在还没离地的时候切3D,检验3D状态下的陀螺感度合适否,及尾巴跑偏与否。有金鱼尾或尾巴锁不住时不要切回普通模式(有可能向上窜)稳住油门打开熄火开关。

网友:
尾巴8度夹角不对呗。 有什么的。   要是开了3D自旋,那连起飞都不可能!

网友:
后果一个字,爽

网友:
可以在手里试下,不安大桨,调的尾巴跟棍子似的在起飞,弱弱的问一下,舵机扫没

网友:
我的450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动力不足造成  我是换了个好赢铂金60A电调搞定的

网友:
楼上,楼主飞的是500,你敢拿手上试?

网友:
慰问一下  LZ应该也找到甩尾原因了   继续加油

网友:
500惨炸,表示慰问!

网友:
目测炸的还不轻! 我总结出,3D飞行,只要感觉有不劲的,尾巴偏移或者锁的不牢,一定不要在飞!

网友:
你那个空机刚好派得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