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失控!! 有请XA技术和坛子内高手帮忙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4-03-19):
XA飞控 诡异失控炸鸡 请XA技术分析炸鸡原因
不要用一些机器震动厉害等话语搪塞!谢谢。我是很诚恳的请教。
飞行正常中突然失控飘走炸鸡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3_18_231203.543_19.1.06.50

炸 鸡是最后一次的飞行记录,不是第一次!!请大家选择飞行记录时间 19.1.06.50

网友:
没用过X aircraft的飞控,无奈不能帮楼主做分析。但是感觉XAircraft的黑匣子还是很细致的。

网友A:
你的机身震动一直那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身震动一直那么高呀

机身震动慢慢解决中,这震动也不能是炸鸡的原因啊 对吧?

网友B: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问题出现在最后十几秒,看数据,在6分34秒872的时候,俯仰姿态角突然变成了-54.4度,然后不到1秒时间,也就四6分35秒,e通道输出就变成了101%,在这之前,没有看到你很大舵量的修正飞机姿态,按说飞机不应该出现-54度的倾斜,然后再看飞机的震动值,个人推测应该是震动值太大了,把imu里面的某个陀螺仪给震松脱了,导致飞控判断姿态出现错误,这个之前我也有过一次,因为炸机,所以再起飞,飞机不管怎么调,都是往前飞,后来检查发现静止不动的时候,俯仰角数据就是错误的,后来返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问题出现在最后十几秒,看数据,在6分34秒872的时候,俯仰姿态角突然变成了-54.4度,然 ...

你好,我这个也需要返厂吗? 方便的话 加个好友 Q147183831

网友:
高科技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