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个充电器,比B6快的充电器 ,各位大神老鸟评个建议

楼主(2014-03-19):
想入个206B,但是价格跟A6差距好多,不知道206B的性能怎样。请教老鸟们

网友:
好货不便宜

网友:
电池最好不要充的太快,充太快了对电池没好处。

网友A:
这要看你预算多少吧!现在买206B性价比不高了哦!如果你预算有限先买个A6用用先吧!

网友:
有台二手的大功率充电器要出。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4902919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预算多少吧!现在买206B性价比不高了哦!如果你预算有限先买个A6用用先吧!

新A6听说不能平衡充,要还要保姆价格又上去了。玩车A6又不能冲镍氢,也不能充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A6听说不能平衡充,要还要保姆价格又上去了。玩车A6又不能冲镍氢,也不能充电瓶

要不你花400块买个飞科达400W的B6,这充电器有人说很好!

网友:
400W20A的GTPOWER 620? 需要另外配电源。

网友:
不飞550以上的大鸡的话,推荐BC168,平衡很快,最大功率200W

网友B:
A6  基本可以说B6 进阶的好推荐 而且最好带保姆     带保姆之后 很省心10多块3S可以轮流自动充 而且放电可以3A电流   而且这个放电功能很好 只要设置3.8  他不管你电压高于3.8还是低于3.8  都给你平衡到3.8    而且A6的截止电压 相当准 充的也相当平衡 可以说 程序作的很好

   但是A6 也有缺点  就是对待大容量电池 充电电流小时间长   所以 A6 适合电池多而不大  而且对时间没有要求省心的客户   如果你是多轴或者直升机 6S5000到10000的电池  要求充的快 电流大   那就建议你 直接上PL8

网友:
206B除了价格,其他地方都比A6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  基本可以说B6 进阶的好推荐 而且最好带保姆     带保姆之后 很省心10多块3S可以轮流自动充 而且放电可 ...

A6那程序其实很简单,可以看成一个个简易充在单独给每片电芯充电,各充各的互不相干,每个简易充把自己的那片电芯充到截止电压就好了!

网友C:
说206B好的,能说说里面用的什么芯片吗?不过是个10位转换精度的几块钱的芯片,精度在0.025伏上下,跟A6 12位精度的电压测量比,差远了。
螺旋桨64,70涵道,A6充电速度轻松应付。
90涵道,550电直级别,建议还是买eos0720,pl6之流,否则没法连续飞。
206就是个鸡肋,价格性能都非常一般。身边没有几个老鸟用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206B好的,能说说里面用的什么芯片吗?不过是个10位转换精度的几块钱的芯片,精度在0.025伏上下,跟A6 12 ...

你还要闹到这里来!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啊?还是请你先上您主子那大功率B6的拆图要紧!让大家看看用的是些什么芯片,让大家有个知情权!
“90涵道,550电直级别,建议还是买eos0720,pl6之流,否则没法连续飞。”现在飞大电直、大涵道的还在用0720! 和PL6?那他们要备几块电池才能达到循环啊?

网友D:
真的渴望详细了解一下206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的渴望详细了解一下206B

是啊,但是MIYO就是不敢发个电路板裸照,生怕被人家看到神器206B里面那个低端控制芯片。到时候淘宝一下,发现原件也值几块钱。感觉坑跌。
希望206用的不是100块B6的控制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闹到这里来!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啊?还是请你先上您主子那大功率B6的拆图要紧!让大家看看用的是些什 ...

4000mah6s电池,用1000W的0720或者pl6充,1000w/25v=40A,2块电池可以用20a充电(5c),这论坛混这么些日子,你不会连算术都不会吧。
怎么不能飞550直升机了?
飞700级别电直,都一样用PL6,难道只有你们406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闹到这里来!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啊?还是请你先上您主子那大功率B6的拆图要紧!让大家看看用的是些什 ...

1000w的0720可以20a同时充两6s4000电池,有什么问题,还不够快?飞几分钟下来换电池,马达休息一下散热还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但是MIYO就是不敢发个电路板裸照,生怕被人家看到神器206B里面那个低端控制芯片。到时候淘宝一下, ...

你就别颠倒是非了!206B的拆机帖子早就有了!倒是你的飞科达400W的B6的拆机图有人一直不敢上传!我知道你对你主子的充电器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0mah6s电池,用1000W的0720或者pl6充,1000w/25v=40A,2块电池可以用20a充电(5c),这论坛混这么些日 ...

你又在偷换概念了!请你好好去读读我的原话! “现在飞大电直、大涵道的还在用0720! 和PL6?那他们要备几块电池才能达到循环啊?”你读懂这句话的意思了么?我有说0720I PL6不能给飞大电直、大涵道。外场充电么? 我只是说他们充电慢!你到好直接曲解成不能飞了!
对了之前我问你的一个问题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回答我呢!
同一块电池、电流相同的情况下、充电器的那个参数决定的充电速度的快慢?你能回答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