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nx4舵机选择

楼主(2014-03-19):
新入nx4空机一架,斜盘考虑上futaba173,锁尾用sk695i,500这个级别的高压
舵机
还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A:
我用亚拓的就觉得够了,你还可以考虑MKS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B:
nx4不如同级别电机功率大的
用不着那么强的舵机,亚拓5开头的就行了
或者直接泰世套装

网友C:
你考虑的斜盘舵机足够好了,
另外695iHV,NX4用不了,795iHV才能用,
剩下只有考虑MKS HV9767+HV9780了。

楼主:
也考虑过泰世原装的舵机,不过据说齿轮不好买

网友D:
我的斜盘是 MKS9660A+ 尾巴和油门是亚拓525M

网友E:
KST515爽飞中

楼主:
515斜盘加锁尾?

网友E:
5个KST51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