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机架可以挂微单吗? 请教下用什么云台,最好三轴的!

楼主(2014-03-19):
问了些人说680挂微单不太安全,说机架小了 硬度不够 说挂狗安全 精灵狗我感觉不错,现在上了六轴还是挂狗3感觉对不起六轴
680想挂个三轴的云台
现在很是迷茫 特来请高手指导

680配置是
恒力4225 390KV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1238的桨
大疆V2+GPS

网友:
三轴云台动辄一公斤 680估计困难

网友A:
同意樓上說法!上800以上軸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樓上說法!上800以上軸距吧

就我现在的配置 我换机架能否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现在的配置 我换机架能否有用?

不知道您的電池是多少s及容量        整機總重量預估多少g?(包含像機、雲台、電池)
所以沒辦法匹配

网友B:
升级机架,把轴距加到800以上,换大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机架,把轴距加到800以上,换大桨,应该可以

电机不用换了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用换了吧?  谢谢

不用

网友:
680买碳管加长轴距到80或者810 4225 390kv 可以上14/15
电池用6S 挂2轴微单没问题

楼主:
bandit2012发表于2014-03-20 15:42:42
680买碳管加长轴距到80或者810 4225 390kv 可以上14/15
电池用6S 挂2轴微单没问题
但是,这样换管子会不会震动太大或有点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