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911舵机抖舵的尝试

楼主(2014-03-19):
舵机用的时间长了,电位器磨损出颗粒造成电阻不稳,就会抖舵,911舵机小,电位器不易拆卸,试着把舵机外壳两个固定螺丝拆下,把外壳轻轻撬下,露出电位器,用注射器向电位器上的小孔打一点医用酒精,问题就解决了。注意电位器的小柄不能转动,以免外壳装不回去。看照片。当然用电气清洁剂更好。我也是拿手头的酒精试试,居然可以。

网友:
看到红雀,和我的一样,好飞的很

网友:
比酒精更好的是电器清洗剂,

网友A:
楼主是用伟力911的板子飞固定翼吗?

网友:
医用酒精?!75%?!那不是还有25%的水分留在电阻膜上?
应该用99.99%的纯白酒(分析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伟力911的板子飞固定翼吗?

是用911主板和电机飞固定翼,但电机最好是那种一头黑色端面的8.5毫米电机,不易发热。

网友(2014-06-14):
技术贴 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