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华科尔D10控 陀螺仪设置进不去 菜单到了这一项就跳过,不让进去配置

楼主(2014-03-19):
新手求教 华科尔D10控 陀螺仪设置进不去 菜单到了这一项就跳过,不让进去配置怎么办   接收rx1002  陀螺仪3gx  急啊  弄的头都大了

网友A:
你要在开关中设置一下,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开关中设置一下,再进

具体在哪啊  什么开关

网友B:
好像是配置输出里面,把陀螺仪那项要打开,设个开关,我一般设的mix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配置输出里面,把陀螺仪那项要打开,设个开关,我一般设的mix开关

谢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新手早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