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GPS安装方向~求教

楼主(2014-03-19):
求教大神,最近在组APM2.5多轴,看帖子有模友说GPS安装方向很重要,看教程什么的都没有说过方向设置
求教——APM2.5,使用内置罗盘,GPS安装方向有要求吗?什么原因?
求图求真相,谢谢!

网友A:
无要求随便装,哪方便装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要求随便装,哪方便装哪!

就是说只要跳线为内置罗盘,GPS天线就无所谓方向了吗?

网友:
请看泡泡老师视频教程!里面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要跳线为内置罗盘,GPS天线就无所谓方向了吗?

只有磁罗盘和方向有关,GPS无关。如果用外置磁罗盘或者GPS上带的磁罗盘要注意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磁罗盘和方向有关,GPS无关。如果用外置磁罗盘或者GPS上带的磁罗盘要注意方向了。

谢谢哥们

网友: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怎么解决?

楼主:
泡泡老师教程第七还是第八课,新版APM的GUI解锁设置和校准,感谢

网友:
GPS方向无所谓,主要罗盘方向对了就行

网友:
板子上有箭头 按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