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亚拓你赢了!面对次品厂家只会敷衍

楼主(2014-03-19):
新买套机里面的DS525全程有扫齿的声音,HYF也很及时答应给我换一个,让我寄回东莞售后处。售后倒也爽快,马上给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全程有扫齿声音的DS525....................好吧,十分感谢!
浪费了8块!
因为要装个阿帕奇,哈模处入了全新的4桨旋翼头,装机时发现中联不能锁紧横轴(该中联跟横轴本身是没有胶圈缓冲设计的,应为硬连接),有很大的虚位.哈模售后说大桨转动起来会甩直,寄回亚拓售后说虚位正常。虽然无论怎么都不相信这是正常虚位,但我只能接受.具体情况见下面视频。

4桨旋翼头上桨以后,大桨可随横轴上下串动,甚至发现桨尖有2cm左右的摆动,请问大家如何鉴别和调节双桨?
这是技术交流贴,版主手下留情

如果大家碍于情面不好直说,麻烦私信告之,或者qq:909794769拜谢!

由于之前发在亚拓板块,给hyf移走了~~想不通的是既然你们不承认是次品也不屑解决大 陆模友这个问题,我在板块里自行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只能说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赞歌?同时也感谢其他模友的热切回复.原贴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031
拜托亚拓技术员,虽然你们不承认是次品,我也"接受"了,出于安全的原因,请高抬贵手,就让我请教大家调试的方法吧~~~

网友:
这个看设计了,完全硬连接很容易实现,个人看法,有一定的间隙起了挥舞铰的作用,建议看看直升机的三铰工作原理。

网友A:
既然厂家不承认有问题,还是纠结可以在横轴上缠两透明圈胶带消除这个“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厂家不承认有问题,还是纠结可以在横轴上缠两透明圈胶带消除这个“虚位”。

我比较同意另外一位中将的想法,就是硬连接设计不应该有虚位,负责高频的挥动容易造成横轴金属疲劳或者中联的切削,有射桨的风险.
这个部位透明胶布的强度足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同意另外一位中将的想法,就是硬连接设计不应该有虚位,负责高频的挥动容易造成横轴金属疲劳或者中联 ...

硬连接就合理吗?一样有疲劳问题的,多桨机平均下来的每根横轴负荷要小得多。透明胶带的硬度比那些60度、80度的横轴胶圈大不少吧。

网友:
如果没有垫圈缓冲设置,个人认为硬连接比卡在中联里晃动的好,至少没有把洞给晃大的嫌疑,大几还是尽量避免射桨啊.
嘿嘿,厂家就喜欢拿我们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厂家不承认有问题,还是纠结可以在横轴上缠两透明圈胶带消除这个“虚位”。

我先后买了2个同款的4桨旋翼头,前一个没有虚位,后一个有很大的虚位,很明显其中有一个是次品.想不到亚拓也参加了"大 陆钱多,人傻,速来"的队伍中来了.

网友B:
我也觉得不能有虚位,除非有胶圈

网友:
为何非要强调自己比较傻? 直接问问题可以么。

有虚位没缓冲肯定不行, 如果电工胶带不行, 自己找一些缓冲物吧。

网友C:
售后倒也爽快,马上给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全程有扫齿声音的DS525....................好吧,十分感谢!
--------------------------------------------
没有看懂!
全程有扫齿换回一个全新的全程有扫齿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售后倒也爽快,马上给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全程有扫齿声音的DS525....................好吧,十分感谢!
------ ...

嗯,就是因为全新的舵机有扫齿声音,寄回厂家售后,换到的又是一个同样情况的舵机,打电话回去确认,售后态度很好地跟我说:不能保证换到的没有这样的声音。你说,我除了只能感谢他,还能怎样?

之前看到模友吐槽亚拓服务,总觉得会不会偏激了,觉得这么好的品牌因该回会注意售后的。现在想想这才是亚拓的聪明之处:有问题,售后人员会热情地接待你;即使是产品问题,可不一定得到解决。比如这次有问题的舵机,他答应给你换,换到有问题的,还是可以再换,如此循环下去...就是不给解决。

网友:
迷信Y拖的后果~

楼主:
为避免事端,还是改了标题

网友D:
呵呵,你又发贴了。。。
透明胶如果可以固定住,也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检查磨损。因为透明胶只要有一个小口子,磨损速度就非常快了。
525舵机我没用过,你说的扫齿音是怎么回事?
如果可以的话,拆开前盖看看。(不要拆后盖,拆了就没保修了)
如果齿轮没有问题,就不用管了。应该是电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又发贴了。。。
透明胶如果可以固定住,也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检查磨损。因为透明胶只要有一个小 ...

都中将了,炸机有过吧?亚拓给换的一个全新525居然还是这种炸机扫齿后的声音,真的无语。旋翼头摆设中。真想打开舵机前盖看看,不过亚拓的舵机螺丝有封条的,拆了要毁坏封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中将了,炸机有过吧?亚拓给换的一个全新525居然还是这种炸机扫齿后的声音,真的无语。旋翼头摆设中。 ...

呵呵,还真没炸过。。
如果感觉有跳齿的话,可以上电然后用手轻轻地给舵机臂加力。。
如果不打滑,就没啥问题了。 咳,YT的东西就那样了。 我以前也是玩YT的,
手里一堆sport,pro的东西。至于放弃的原因,你懂的。。。

网友:
远离亚拓,生活美好。 我的尾轴事件就是个教训。

网友E:
楼主说的DS525扫齿的声音是不是“嘎吱嘎吱”的,手感有磕绊的那种感觉?我的2个都是这样,一个是450L带的,一个是先前单买的。两个不同渠道买的,手捻的感觉一样,我想可能就是这样了。于是硬着头皮坚持用下去,100多个起落以后再对比,顺滑些了。我想是不是齿轮的毛刺造成的呢?找时间分别拆开看看是啥情况。过去的DS520比现在的DS525贵几十块钱,但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现在450上已经飞了近1000起落了,仍然状态良好。这个525还真是不好说,用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DS525扫齿的声音是不是“嘎吱嘎吱”的,手感有磕绊的那种感觉?我的2个都是这样,一个是450L带的, ...

525我也有2个,旧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估计现在他们的品管要求降了

网友:
在哪弄的,楼主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