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6,X8上下桨的距离,请老高和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2014-03-19):
Y6,X8上下桨的距离多少合适呢,
比如4822的电机,上下电机直接安装在管夹的上下碳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
我是又加了个方管

楼主:
那上下桨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我准备用30mm的碳管

网友A:
要根据电机和奖测试过,我的拉开距离反而效率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电机和奖测试过,我的拉开距离反而效率降低

不能过大,下层浆进入气流紊乱区就效率更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过大,下层浆进入气流紊乱区就效率更低哦

老高上次说的木浆效率高 确实今天飞榉木桨 效果还不错 榉木1447比 碳纤1447好像效率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过大,下层浆进入气流紊乱区就效率更低哦

老高,我的H8拉开了8CM,用的18寸桨,6公斤起飞,1万的电池18分钟效率低了还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高,我的H8拉开了8CM,用的18寸桨,6公斤起飞,1万的电池18分钟效率低了还是高?

啥动力?这个时间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高,我的H8拉开了8CM,用的18寸桨,6公斤起飞,1万的电池18分钟效率低了还是高?

6公斤,10000的电池,18分钟够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公斤,10000的电池,18分钟够不错了

恩,知道了,我用的飞越5008

减掉那个尺子4566克

减掉那个尺子4566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高,我的H8拉开了8CM,用的18寸桨,6公斤起飞,1万的电池18分钟效率低了还是高?

8cm是桨与桨之间吗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C:
恩,知道了,我用的飞越5008

你用的是啥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