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必练的套路动作

楼主(2014-03-19):
2013.10.20入魔到现在五个月整,飞到现在也就这水平!顺时针比逆时针飞的好,由于文件太大,简化了一点,基本上这套动作每天必练,着重自旋和刷锅,倒飞悬停和自旋航线还在尝试中,忘记后退航线了,没拍到!苦于单飞,没人拍摄,只好用模拟器代替了,基本上真机就是这样子!自己感觉进度太慢,请高手指点下,我该怎么练习?继续这样练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窍门赐教!

楼主:
熄火本来可以滑降,突然想试试定点,最后转速不够,勉强落地!

网友A:
显然考虑到了PILOT的感受,动作都很温柔

网友:
外面有直升机再飞 听到了

网友:
真机一直没停

网友:
飞机声啊

网友B:
五个月就会这么多动作了,pilot就是学得快
我飞半年的时候正是修机技术大涨的时候,老婆怀疑我偷着买了好几架飞机,总看见我在组装,可是家里翻遍了就那一个450,纳闷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个月就会这么多动作了,pilot就是学得快
我飞半年的时候正是修机技术大涨的时候,老婆怀疑我偷 ...

其他的是500 550 600 700  800  太大了,她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考虑到了PILOT的感受,动作都很温柔

刚开始学3D时候那个动作才叫猛啊!有人提醒我说舵机会受不了,我才慢慢尝试温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3D时候那个动作才叫猛啊!有人提醒我说舵机会受不了,我才慢慢尝试温柔!

其实不至于,我还没听说过谁操得太猛把舵机给操坏的

暴力有暴力的动感,温柔有温柔的优美,就象街舞和芭蕾,都可以拿来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至于,我还没听说过谁操得太猛把舵机给操坏的

暴力有暴力的动感,温柔有温柔的优美,就 ...

我用的易碎舵机臂,有问题吗?别空中断裂了!

网友:
模拟器,没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易碎舵机臂,有问题吗?别空中断裂了!

易碎舵臂只有炸机时的瞬间冲击才会断,飞是飞不断的。不信你拿个新的用手掰看掰得断不?可别横着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至于,我还没听说过谁操得太猛把舵机给操坏的

暴力有暴力的动感,温柔有温柔的优美,就 ...

以前的SG90我就飞坏过,悬停好以后一推螺距,飞机就侧翻了。按说有副翼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检查发现副翼舵机里的一个很薄的塑料齿轮碎了。后来换了MG90,金属齿的,再也没坏过,只是后来觉得力量太小,换了KST

网友:
模拟器虽然没劲,但非常必要

网友:
我的水平和你差远了,还要努力 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易碎舵机臂,有问题吗?别空中断裂了!

照你这个飞法完全木有问题,易碎舵臂飞3D也没有问题,不会断,但暴力的时候会有变形,你用手拉拉看就知道了,空中暴力3D的时候,舵臂受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SG90我就飞坏过,悬停好以后一推螺距,飞机就侧翻了。按说有副翼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检查发现副翼 ...

还是天籁兄来得狠

网友C:
如果你是美国手就先尝试一下自旋类动作! 日本手的话就先练习定点的翻滚科目动作吧!遇到瓶颈就练习一下四面悬停!想暴力的话就增加螺距! 飞高速航线! 不过还是悠着点,操太狠,对身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美国手就先尝试一下自旋类动作! 日本手的话就先练习定点的翻滚科目动作吧!遇到瓶颈就练习一下四 ...

多谢,我是美国手! 为什么对身体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