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接自带OSD的摄像头后,原OSD不显示了

楼主(2014-03-19):
各位大侠,新入手一个700线SONY的宽动态摄像头,自带设置参数的OSD,凸显效果还不错,但发现如果直接把摄像头接到
图传
上,图像信号正常,但如果接上飞控OSD,则没有飞控叠加的OSD信号了,拔掉摄像头,飞控的OSD信号又出现了,我的OSD一个是江南,一个是穷人的,现象都一样,开始怀疑是摄像头供电,但后来通过直接供电的方法排除了
有哪位兄台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嗯,有的摄像头是这样,我的也一样, 接其它摄像头都可以,就是不能接 我那700线的sony头,日了

楼主:
狂晕,看来以后买摄像头不能买自带O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