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大小和拉力线对好小子1000的影响如何

楼主(2014-03-19):
新手的首架飞机;好小子1000。电机是XXd的2108KV1800。桨用过6035的、7035的橙色软桨和7035的仿APC的硬桨。但由于7035的几只硬桨均打坏,剩下的上述软桨均感觉拉力小,不易操控,老是炸机。请教老鸟们;偶的感觉对吗?是否应再买7035的硬桨后再飞?或对偶这样的新手还有更好的桨可选?
再一个问题;好小子的拉力线是否也要与电机轴线有一定角度?有的话,多大合适?
先谢啦。

网友A:
据说这类飘飘机不用考虑拉力线,又不用多猛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类飘飘机不用考虑拉力线,又不用多猛的动力

有道理。偶再找找其它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偶再找找其它原因

对了,你这个KV的电机配6寸浆用2S电池可能有点动力不足.
反正我配6寸浆用2S电池是kv2600,如怀疑动力不足用3S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个KV的电机配6寸浆用2S电池可能有点动力不足.
反正我配6寸浆用2S电池是kv2600,如怀疑动力不足 ...

谢回复。偶用的是3S电池。

网友B(2014-04-19):
y1950兄:

(1)  好小子1000不要更改电机拉力线,照原机安装座装电机便可。

(2)  黄色软桨效率低,只宜小机。 你还是用7寸仿APC硬桨好了。

(3)  这机要用 11.1V 3S 电飞,动力不足易失速侧滑炸机。

(4)  操控太灵敏新手易炸机,把控上的副翼和升降的D/R改为50%
      会易控多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y1950兄:

(1)  好小子1000不要更改电机拉力线,照原机安装座装电机便可。

谢了。又是半夜回帖,令偶感动。巧了,今早偶睡不着又在想好小子老失控炸机问题;主要是失速;舵量大和空速低是主因。自己也是总结了两条;一是改舵机行程,二是坚决不再买一、二元钱的便宜桨。早就要改舵机行程只因不会改和太自信;自信能控制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