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9X加装编程接口

楼主(2014-03-19):
昨天USBasp编程器到了,就顺便把TH9X刷了ER9X,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经常定制固件,所以直接弄了个10P的接口,以后烧录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A:
可以放在面板上用那个商标盖住,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面板上用那个商标盖住,更美观

那里比较难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比较难固定

万能的热熔胶表示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热熔胶表示不服

因为插得比较大力,所以现在也没有用热溶胶,改扎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