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R2008SB接收和R62008SB有神马区别

楼主(2014-03-19):
futaba的R2008SB接收和R62008SB有神马区别? 同样是高压 同样有SB通道 但价格相差了一倍多

网友A:
不通用的 加密的制式不一样

网友B:
制式不同!2打头的是FUTABA最低级的款,6打头的是中级的,7打头的是顶级的……

网友C:
一個是fass 一個是fhss

网友D:
区别在于R2008SB-R62008SB=-R60000SB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个数字6

网友E:
科普一下。

网友F:
SFHSS FASST 通信协议不一样,FASST更 可靠一些, SFHSS成本低一些,适合小机器和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