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700E的动力,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4-03-19):
机型是YT老版本700E,原有的700MX电机像是消磁了,发热太厉害了.借此想升级动力.电调是120A的凤凰不换.
有3个电机如眼,请大家帮我选择下:1.天蝎星SCORPION HK4530-540kv  限量版
                                           2.天蝎星 Scorpion HK4525-520Kv ULTIMATE 加强版
                                           3.亚拓 850MX无刷马达540KV HML85M01

楼主:
我到是想上蝎子的,感觉制作材料上要好很多

网友:
1.天蝎星SCORPION HK4530-540kv

网友:
凤凰120A还是建议用750mx或800mx,天蝎星的电机顶不住的,最好换凤凰160,那就什么电机都可以了

楼主:
我不会升级电调,超预算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升级天蝎星 Scorpion HK4525-520Kv ULTIMATE 加强版
,电流才100A

网友A:
玩700,升级电调超预算了???
凤凰120只有800MX的马达较合适,选择其他你会后悔的
别看基本电流,你手法不对,几下大螺距动作就已经超负荷
这里面不存在暴力与不暴力,是螺距控制问题,新手更容易跑坏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700,升级电调超预算了???
凤凰120只有800MX的马达较合适,选择其他你会后悔的
别看基本电流,你手 ...

你说的也对 ,冲击电流是太高了.电调的确要升级 .但金费不允许,无赖想到下面的升级方案:先升级电机,把700MX换成4530限量版450KV的,定速1800转当F3C机飞段时间,如果转速不行可以把齿轮换成13:110的,定速可以到2000.过段时间在去买14S的电调来弥补,以后的电池用6S+6S+2S

楼主:
我不喜欢YT的电机,700MX飞了3年,估计还没到200的起落,今天拆开看线圈就有些发黑了.前面有人发帖说750MX电机....我现在对YT的电机比较失望

网友:
YT的电机,说句不好听的,连磁钢的定位槽都没有。 你说450M那些个小马达,减轻重量也就算了。
800MX还是没有定位槽。。。 我反正是不会买

楼主:
我已经买了天蝎星SCORPION HK4530-450kv  限量版

楼主:
YT的我只喜欢空机和舵机,其他的不是很感兴趣.

网友:
800MX···都是800级电机了··够你用的了··

网友(2014-06-20):
4530和4525绝对是暴力电机,不差钱可以换,顺便换下你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