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EC电容坏了330uf用470fu行吗

楼主(2014-03-19):
我的BEC电容坏了是330uf10v但是我没买到用16v470fu可以不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体积允许,焊接时极性不要搞错,当然,要确定其它原件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只要你买的电容质量没问题就ok

网友:
容量大于等于原始容量就可以,你换个大的,存储电量还多一点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东西大点,小点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质量好就行,别用固态电容
容量差不多,耐压大于等于原电容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就行,别用固态电容
容量差不多,耐压大于等于原电容

什么是固体

网友:
百度嘛,反正用头顶有防爆纹的就行了。好一点的红宝石吧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换

网友(2014-06-06):
220uf-470uf的都可以  耐压只要高于10v就可以了

网友B:
小声问一下,你是怎样确定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声问一下,你是怎样确定电容挂了?

用指針萬用表接上,如指針跳上一下後慢慢歸零,反轉極向重覆上述動作皆亦是,這說明電解電容尚工常工作,電解電容最怕就是超出額定電壓工作,這東西有自我修補特性,正常不過荷使用壞的機率甚微。

网友(2015-04-19):
耐压一定要等于高于原值,容量与原来差不多都可以,不过最好大于原值。

网友:
可以,耐压要大于等于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