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问题,求大虾解决

楼主(2014-03-19):
运行模拟器时,没有画面,但有声音。求解决

网友A:
换模拟器版本、或重装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模拟器版本、或重装模拟器

重装几次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几次 还是不行

换操作系统或换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操作系统或换显卡

谢谢 应该是电脑的哪里有问题 我重装显卡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应该是电脑的哪里有问题 我重装显卡看看

下载该显卡驱动并重装驱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该显卡驱动并重装驱动看看。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