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界高手

楼主(2014-03-19):
第一次用环氧树脂E44,发现一个问题固化剂和树脂按比例混合后为什么很粘稠用毛刷根本刷不动。

网友A:
稍稍加热,可以增加流动性

网友:
用癈棄鋸片齒邊刷,很平均,幼齒可薄層。

网友:
适当加点点丙酮稀释便于施工,量越少越好。

网友:
E44的味道可以

楼主:
没味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稍加热,可以增加流动性

E51也是一样粘稠的吗!流动性怎么样?

网友:
E-51的流动性要比E-44好很多
如果你的工作间的温度能保持在30°左右流动性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51也是一样粘稠的吗!流动性怎么样?

我用的就是E51,环氧除非是特制的胶衣树脂不然流动性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以我的经验斗胆猜一下,你用的是不是聚酰胺类的固化剂,如果是,那么你用错固化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