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Phantom失控返航案例

楼主(2014-03-19):
DJI大疆创新本着“用户满意为宗旨,一切追求高品质”的精神,努力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最优质的售后服务。

现把一些经典案例分享给广大模友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让大家得到更好的产品售后体验。我们将不定期发布分享案例,在案例中我们从用户的故障现象到故障分析和使用建议来综合体现。

Phantom失控返航案例浅析以及对Phantom失控返航测试的若干建议

客户问题原帖链接:

平台信息:
DJIPhantom 2+Zenmuse H3-2D+Gopro相机

现象描述:
客户在周围有高层建筑物的小区中飞行,紧贴高楼侧边飞行的时候,启动自动返航(失控保护),测试失控返航模式,自动返航过程中,飞机的路线并没有像客户预期的那样依靠稳定的GPS定位系统循迹而返,飞机擦撞到距离近的建筑物,导致炸机。

分析:
1.    在楼宇和钢筋水泥建筑物周围飞行,导致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卫星信号被遮挡;多棱平面建筑物对GPS信号的漫反射效应也会造成一定的信号偏差;建筑群中的电子器械多样性化也有可能造成同频率段的微波信号干扰;除此之外,由于低功率电平,小抗干扰裕度等特征,GPS信号还受太阳耀斑引起的地球电离层异常和地磁紊乱现象、厚雾霾云层信号阻隔等天文天气因素造成的影响,在测试失控返航时也请多加注意。
2.    GPS信号不好或者不稳定的时候,会导致返航点记录有偏差甚至不能记录成功。
3.    失控返航触发后,在返航过程中,由于GPS信号不好或者不稳定,飞机失去了稳定的定位辅助,将会不定向漂移,除非重新获得足够的GPS卫星信号,否则将极有可能导致撞机。

建议:
1.从说明书(dji官网中产品知识)中充分理解失控返航行为、条件以及重新获得控制权方法;
2.避免在建筑群中飞行和测试失控返航/依赖失控返航;
3.尽量避免在地形空间结构复杂环境飞行,避免在电磁复杂环境飞行,避免在高压线、发射塔台附近飞行;更不要在以上环境中测试失控返航或者依赖失控返航。
4.不要在封闭,半封闭的空间测试失控返航或者依赖失控返航。
5.在测试失控返航前,请确保:1. 失控返航功能开启;2. 成功记录返航点,并清楚返航点具体位置;3.返航线路无障碍;4.全程GPS信号佳;5.飞机动力冗余足够完成返航过程

小贴士:
判断是否记录了返航点:
1.仔细留意LED指示;
2.可进行20M内短距离的返航点锁定功能测试
小精灵的失控返航模式可以参考nazam的说明书13页。

网友:
支持继续发布有价值的意见!

网友A:
4楼话糙理不糙,开放“高度设置”,最低20,上限100。这样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设置自动返航的高度,避免或减少炸机

网友B:
想问下离高压线和发射塔台多远是安全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你的!!!我就是这么炸的,为什么不把自动返航的高度设置开放出来?!!!如果失控后升高至100米再返航 ...

A2就可以啊  中低端产品做到了和高端一样的功能高端产品还怎么卖?

网友:
在空曠的地方飛行就沒有以上困擾!
自反高度控制其實也是可以開放,
另提議在自反過程中可以關了電壓保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话糙理不糙,开放“高度设置”,最低20,上限100。这样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设置自动返航的高度,避免或 ...

说得好、

网友:
其实开放到100米也有弊端!!要知道多轴在失控返航的降落阶段,那个降落速度是非常慢的。并且在瞬时大风飞行姿态不稳定的时候,飞行器会停止降低高度,等稳定姿态后再继续降落。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电压低了造成炸机,dji又要被骂!其实练好姿态模式才重要。失控返航不是救命稻草,干扰因素太多了!!

网友:
强烈建议放开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你的!!!我就是这么炸的,为什么不把自动返航的高度设置开放出来?!!!如果失控后升高至100米再返航 ...

知道没这样的功能后,自己依旧导致炸机,是怪没人拦你呢,还是没人拦着你呢?还是?
还是你炸机之前压根不知道他会怎么返航?

网友:
支持,虽然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但也是解决的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你的!!!我就是这么炸的,为什么不把自动返航的高度设置开放出来?!!!如果失控后升高至100米再返航 ...

为什么不飞到100米高空再切自动返航?本来就是不足20米升高到20米,高于20米原有高度返航的,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失控后就自主升高100米撞到东西了又要被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