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正反桨怎么区分

楼主(2014-03-19):
四轴的正反桨怎么区分

网友A:
。。不好说,,,自己看看风扇,,,然后拿着桨,想一下这个桨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风是向下吹。。。。

网友B:
有R的是反

网友C:
百度搜正反桨

网友D:
槳上有標示 槳長,螺距 及 正反

网友E:
不用去分辨哪个是正桨,哪个是反桨!根据电机转向,桨都是较厚面追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