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

楼主(2014-03-19):
请问一下大家,朗宇A2212电机可以用4s电池吗,那里只标有2-3s的

a2212

a2212

网友:
不行吧,不要冒险的好~

网友:
V换小桨可以凑合用4S,A的就别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 但是到时候别哭 四个隆烟滚滚铁器

网友:
刚才忘了 再来形容一下四轴风火轮

网友A:
朗宇2212 980KV 10*5马刀桨  上了一次4S电 刚开始还觉得好快 过了两秒出现类似堵转,然后有一点糊味,在然后.......没然后了

网友B:
我的A2212 一直用4S   1045的桨   6轴    飞的好好的还带着3轴云台!  4轴如果带狗云台估计够呛!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800KV那个上个9寸桨应该问题不大(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一直在用4S飞,电流比3S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2 980KV 10*5马刀桨  上了一次4S电 刚开始还觉得好快 过了两秒出现类似堵转,然后有一点糊味,在然 ...

额,那我还是别用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2212 一直用4S   1045的桨   6轴    飞的好好的还带着3轴云台!  4轴如果带狗云台估计够呛!

真的?假的,可别坑我

网友:
同样负载下飞行无问题    别全油门就可以    全油门只会爆发功率更大   然后发热杠杠的  然后。。自己想吧
就像玩车 高压下  以同样速度跑低压时候的速度   电流反而更小  电调发热更小       但是车用 上高压就是为了暴力   于是 高压的全油门下动力更强劲 电流更大 于是烧电调 烧电机什么的都来了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电调扛得住不!电机其实就是一电磁铁!超一点电压,转速快些换小点的浆应该没问退

网友:
x2212上4S,用七寸马刀暴力飞X5没问题

网友:
主要觉得看电调~4s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3s还是4s等,不是看电调的吗,和电机也有关系?

网友C:
A2212有必要4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可别坑我
当然是真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