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kt板怎么保存?新手求教

楼主(2014-03-19):
我买了许多kt板,但气温逐渐升高了,楼上有点热。请问该怎么存放好?还有我的飞机,电子配件这些都该怎么保存?

网友:
KT板平放就OK

网友A:
还没热到变形的程度吧。。。

网友:
kt板受热会释放苯,还是离住的地方远一点好

楼主:
没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热到变形的程度吧。。。

要平放吗

网友B:
你家应该有储藏室吧,放储藏室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应该有储藏室吧,放储藏室里吧

没有的

网友B:
放到大衣柜的顶上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大衣柜的顶上也可以的

我放床下了,不过包装的纸皮很不平,不知道会不会使kt板变形

网友:
直接竖着放就好啊,不会变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放床下了,不过包装的纸皮很不平,不知道会不会使kt板变形

包装纸如果不是太硬的话,放在床下,应该不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装纸如果不是太硬的话,放在床下,应该不会变形的

恩恩,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