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ocp电机问题

楼主(2014-03-19):
请教一下飞nanocp的模友,我的飞机上电后没有音乐,推油门电机只发抖,不动作,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把电机拆下来看了,三向接头都是正常连接,用万用表量了电调输出,每个脚都是2v的交流电压,貌似都正常。

网友A:
电机的3个脚都通着?这个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3个脚都通着?这个很容易断

我不明白您说的都通着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外转子,所以线连到定子里面的,万用表没法测,只能凭肉眼看是和定子连通的。

楼主:
在没出问题的时候我仔细听过开机音乐,好像是从电机发出来的,如果现在开机没有音乐了,是不是就可以肯定是电机坏了?也不知道我判断得对不对,自己感觉电机里面不应该有扬声器,但听起来又确实是电机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您说的都通着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外转子,所以线连到定子里面的,万用表没法测,只能凭肉眼看是和 ...

把电机线从电调上拔下来,测量呢三个针是否互相通。其实电机的原理和扬声器的原理一样,所以声音就是电机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线从电调上拔下来,测量呢三个针是否互相通。其实电机的原理和扬声器的原理一样,所以声音就是电机 ...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其中一根线折断了,多谢指教。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说电机跟扬声器原理一样,我知道电机是利用电磁感应把电能转化为交变磁场,然后推动永磁体定子转动,扬声器是利用磁场推动鼓膜震动,貌似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真是这样,那电机里面是什么地方在震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其中一根线折断了,多谢指教。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说电机跟扬声器原理一样,我知道 ...

其实我觉得都在震,互相作用,你可以插上电后,摸摸电机,有明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