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遥控器聋子修成瘫痪了

楼主(2014-03-19):
天地飞六通,原故障是通道一和二的反向开关无效。确定是拨码开关内部接触不良。买了个拨码开关自己换上了,然后试机,接收就什么动作都没反应了,求指点

网友A:
不会是烙铁带静电把单片机烧了吧。先确定一下单片机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把遥控器接到模拟器上试一下,看看摇杆还能控制吗
如果还有反应那是发射部分出毛病了,如果没有反应那是控制部分出问题了
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焊点是否有虚焊,焊点之间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修理遥控器需要有足够的电子电路知识和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

楼主:
本想着换个开关很简单的事

楼主:
呼~~好了。果然还是简单的事啊。 原来是晶体的那个板子通到发射板的线,断了,一根。只剩一丝连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