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黄VBAR自检问题(补上视频)

楼主(2014-03-19):
放了半年没动的飞机,今天拿出来想飞下,可是VBAR就是自检不过,(停飞前一直正常的)。现在的情况是VBAR的灯一直慢闪,过几十秒后舵机跳了几下灯就变成一直快闪,打遥控舵机能正常动,请教这是什么情况了,还请各位大哥帮个忙吧,都试了几十次了结果还是一样刚刚尝试不开控打开VBAR连接到电脑上,哪灯只是一直慢闪,但只要开控连接到接收上,就会慢闪十几秒然后就快闪了,在电脑上重新冷启动了好几次都一样,接收也换了一个也是一样(接收用在另一部飞机的3GX上是正常的),请问这是VBAR的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啊?

网友A:
重新对频。。。。

网友:
连接电脑从调下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方法都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

网友:
我靠,舵机还会跳舞

网友B:
控的中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中位怎样?

都归0了

网友B:
Sub-Trim呢?

接电脑,截这个图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Trim呢?

接电脑,截这个图来看看呗:

都是O,之前一直正常用的,就过年到今天没动过,今天拿出来就这样了

网友B:
V8没收到接收机的信号?

各通道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没收到接收机的信号?

各通道正常不?

都很正常就是灯一直闪

网友:
带出来飞场,现场处理呗。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大家继续来帮忙解决,感谢了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不就是跟以前K8的出问题时一样现象:低温时自检不过,舵机自动齐刷刷的上下几十下!
楼主现在哪里,现在气温低吗?

网友D:
是不是,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不就是跟以前K8的出问题时一样现象:低温时自检不过,舵机自动齐刷刷的上下几十下!
楼主现在 ...

我在广东,这边气温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线插反了?

线没反哦

网友E:
这是Ⅴ8的问题,连网刷下固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Ⅴ8的问题,连网刷下固件就行。

也刷过了,重新刷5.3.4不行,刷回到5.17也不行,再刷回5.3.4还是不行

网友:
不是升级,是连上泰式官网刷下。

网友:
在软件里重新绑定下看看,还不行那只有上mikado网站登记刷软件了。

网友E:
我身边一个小模友的泰式VBAR跟你这差不多,就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身边一个小模友的泰式VBAR跟你这差不多,就刷好了。

谢谢了,等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等下试试看

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身边一个小模友的泰式VBAR跟你这差不多,就刷好了。

怎么刷啊?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刷啊?能说说吗

上mikado网站登记刷软件,具体操作我也不清楚,是寄回哈模他们帮着弄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刷啊?能说说吗

LZ刷好了问LZ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刷好了问LZ也行。

那等你刷好了发下教程。

网友:
试著把遥控器跟接收机重新对频一次。

网友G(2014-04-24):
兄弟,你的V8自检不过怎么解决的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也是放了半年多没飞就这样了。试了很多种方法还是不能过自检,忘告知啊,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的V8自检不过怎么解决的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也是放了半年多没飞就这样了。试了很多种方法还 ...

我也是找不到解决方法,现在只好放在一边不用了

网友H(2014-11-09):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泰世售后帮我发回德国修,等待了4个月换来了一句没法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世售后帮我发回德国修,等待了4个月换来了一句没法修

最终说明是陀螺仪坏了?看来的确还是要买k8了,v8不可信啊

网友I(2014-12-24):
引用 楼主:
泰世售后帮我发回德国修,等待了4个月换来了一句没法修

vb单独传感版本和舵机不兼容,我的也有这问题,还以为是陀螺坏了。你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BEC电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vb单独传感版本和舵机不兼容,我的也有这问题,还以为是陀螺坏了。你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连VB也没有寄还给我.就说修不了还有版本试过几个了还是一样,换舵机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连VB也没有寄还给我.就说修不了还有版本试过几个了还是一样,换舵机也不行

...

我的换K8上去都是好的,就是VB的单独传感版本的不行,自检不过,即使偶尔过了,动几下也会跳舵,调日志分析,显示电压不足,然后接收信号中断,但是我是2S直驱电,60芯的头,两路供电,不存在电压和电流不够的说法

网友:
看来还是K8可靠,那怕坏了也只不过是138,V8一个抵几个,从经济角度上看实际多了,另外也不用冒寄德国维修最后没下文的风险!

网友:
先不通过陀螺仪舵机直接插接收 试试控与接收是否正常 v8升por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