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EVO 自旋炸鸡,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4-03-19):
今日下午金堂航拍油菜花,第一块电顺利起降,十分钟后第二块电起飞。上升至约百米高度后下降,约50米左右高突然刷锅转,先以为是下降过快导致刷锅,推油无反应,继续原地旋转下降,后坠入菜地中,因有缓冲损失不大。飞行时间约340秒左右,落地后测电压约23V以上。

连入IOSD调数据,主电压在366秒处有较大下降,由22V降至21V,就在同一时间,电机转速出现显著上升,峰值延续10余秒后急速掉落。389秒处应为触地时间。
目前大疆技术支持尚未给出有效解释,要求将机身发回深圳检测。

此前在各种渠道听说DJI有类似问题,论坛也常见此类话题,贴上与DJI客服的聊天记录和飞行参数,请大家帮忙分析,找出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

炸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炸了之后不晓得为什么炸,长此以往要飞出心脏病。

最近几日都有航拍任务,对工作有较大影响。

图中1-6分别是M1-6数据,最后一张为主电压数据。

18:27:04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27:04

密集的地方为飞控对你电机输出的信号,下面一根线为你飞机的高度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27:27

飞控一直增加你电机的转速,高度一直在下降,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27:48

那自旋的原因呢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28:19

没有足够的电压,电机的转速会出现不一致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28:30

是导致飞机自旋的原因
18:29:05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29:05

电压怎么掉的这么厉害?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29:30

是先自旋还是先掉电呢
18:35:18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35:18

掉电和输出功率提高几乎是同时的事情。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35:25

那个时候正在往下降。
18:38:43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38:43

为什么姿态数据全都没有呢。
18:44:32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44:32

你是使用的S800 老款是吧?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45:50

evo
18:47:34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47:34

之前我们集团华西报也是同样的问题,他是老款。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48:11

建议你将飞机发回来做一次检测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48:58

全部拆掉发?
18:50:03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0:03

是的,将你一套飞机和飞控发过来,一般导致自旋的原因出现在 电机、电池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0:27

例如某个力臂出现动力,飞机会出现自旋保护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0:55

这个电池是不是DJI原厂的?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1:20

电池方面的话,如果瞬间电压过低也会导致这样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1:38

数据中几乎出现同时,所以建议你发回做一次检测
18:52:16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2:16

不是我们原厂的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2:32

稍等。
18:55:25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5:25

这个是不是DJI贴牌的?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5:29

稍等我发张图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5:44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6:39

file:///D:\工作\qqImage\Image5\}{CAI@]M29SC2NL[[$~FZ)M.jpg

人如浮肿 2014/03/19 18:56:52

给我们的供货商一并提供的。
18:59:45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8:59:45

这个电池我也不太清楚的,我们厂家是不生产电池的

人如浮肿 2014/03/19 19:00:33

云台和脚架也一并发?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2014/03/19 19:01:00

云台没有故障可以不发,脚架也可以不发的

网友:
坐等分析!!!

网友:
用的啥电池

楼主:
相机数据无损失,上张图

网友:
当一个电机不正常或者射桨 六轴应该能降落下来 我试过NAZA V2

网友:
坐等结论,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
等分析结果

网友:
大疆原厂不生产电池为各种炸鸡情况下,规避责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事论事,还有一个是GPS信号干扰

网友:
同样是诡异的炸鸡原因。同病相怜!

楼主:
电池在降落后测有23V以上,从图可看出即使是在最低谷电池电压也是保持在20V上下,这种情况引起保护有点不正常。希望高手或DJI能够找出此类问题的真正原因,该刷固件刷固件,该出附件出附件,总之能够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 电压不够,就会自旋.
一块15000电池稳定性不如两快5000 6S 并联.
滞空时间基本相同.
推荐并联.安全

网友:
专业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