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的引擎调试问题

楼主(2014-03-19):
新机机一只在吃灰准备给他弄上天  引擎油针有点乱了    大师们给指点一下  2个油针大概经验圈数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用30%硝基含量的燃料的話,主油针建议在1.5圈左右,也就是锁紧后,退1圈半出来。
调整得当的情况下,一般飞行会排出浓烟,如果加速过程有咳嗽现象,有可能是太富油也可能贫油,差别在于,太富油烟很浓,太贫油烟很淡。
太富油的话,每次锁进2格主油针。太贫油则是每次退出2格主油针。

另一个一字螺丝那个是怠速油针,印象中就是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平齐即可。
调整方式如下:
直升机在怠速的情况下,应该要手放开离合器而引擎还能够持续空转。
如果怠速情况下转速很高,甚至带动主旋翼,那么微调你的油门降低之后,若转速依然太高,再降油门微调就熄火的话,请退出怠速油针(每次45度)。
如果怠速情况下,转速维持过程中有咳嗽(湿咳)的现象,请锁进怠速油针,直到怠速可以持续运转超过30秒~1分钟,而你开始加油门时,转速可以顺畅的提升,而不是咳嗽而熄火。

以上是简易调整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30%硝基含量的燃料的話,主油针建议在1.5圈左右,也就是锁紧后,退1圈半出来。
调整得当的情况下 ...

问个问题,我NX4离合器容易断是什么原因,5到6个航次就断一个,都买6个离合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我NX4离合器容易断是什么原因,5到6个航次就断一个,都买6个离合换了!

你把侧板螺丝全部松掉,放在玻璃表面上重新上胶固定一遍,确保两边是垂直的,油动这个比较忌讳,早期我们玩油动时引擎装偏导致震动造成离合器崩裂的列子实在是太多。

网友:
楼上的这是怎么了,我飞了3桶油了,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侧板螺丝全部松掉,放在玻璃表面上重新上胶固定一遍,确保两边是垂直的,油动这个比较忌讳,早期我们 ...

谢谢,救命了,我是第一次玩油的

网友:
LZ的NX4多久没飞了 ,以前航线一箱油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