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你这是总么了。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4-03-19):
昨天飞450的时候炸鸡了。有一个舵机出问题了,起飞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点发抖,但是没有在意,在空中的时候情况不是很严重的,只是在悬停的时候才有一点抖,大动作的时候都很好的,后来降落的时候机身直接倾斜,然后取下螺距舵机发现舵机有时候动,有时候不动的,用手压住舵机的线进线处那个黑色的胶的时候,它就会动的,松开就有点接触问题。请问下我该怎么办啊,这个该我自己修还是怎么啊,万一打开后又不是接触问题怎么办,求大神们指点啊

                                谢谢亲!!!!

继螺丝松动后又出现了接触问题。

继螺丝松动后又出现了接触问题。

网友A:
霸气!!!!!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两架450,6个215,一直都正常

网友B:
呵呵 我的也是 一颗舵机 4个掉了3个 从此以后 全上螺丝胶

网友:
我朋友飞回来发现有一棵直接飞不见了,好在发现早,检查我的四棵全是松的!KST要好好处理这个问题了!现在飞着还好!

网友:
我的也有,自己紧紧吧

网友:
右倾是正常的,靠大桨水平分量平衡尾桨推力,右旋估计是锁尾感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霸气!!!!!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两架450,6个215,一直都正常

难道是运气

网友:
上螺丝胶吧

网友:
我的天呀!我还想买三个215!那买还是不买啊1

网友C:
是不是震动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的也是 一颗舵机 4个掉了3个 从此以后 全上螺丝胶

看来不知我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震动大的原因

应该还是有吧,不然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吧

网友:
厂家要给个回复了 建议直机嘛,啥都要拆拆看 东西买到手不自己过一遍不放心

网友:
上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的也是 一颗舵机 4个掉了3个 从此以后 全上螺丝胶

好办法

网友:
没有这样的飘过

网友:
这算什么,拧金属的螺丝震动肯定松啊,上胶拧紧就是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