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APM2.6

楼主(2014-03-19):
为啥会这样啊

网友:
水平校准没做好吧

网友:
好像是PID参数的问题,450轴距左右的第一次飞使用默认参数就可以。

网友:
LZ 起飞前该做的 校准都做好了吗?

网友A:
默i认参数飞成这样,应该是有电调通道接错了吧?

网友B:
加电后,先把机子拿在手上推油门让桨转起来(不要推得太高)。机子在手中前后、左右晃动,看看是否有阻力。若没有阻力,说明1、电调BEC线接通道错了。2、桨安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i认参数飞成这样,应该是有电调通道接错了吧?

之前通道错了,无法修正前后,但左右用手下压,可以有补偿,现在通道没有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后,先把机子拿在手上推油门让桨转起来(不要推得太高)。机子在手中前后、左右晃动,看看是否有阻力。 ...

前后左右用手下压有阻力,可以感觉到补偿反应,我不是电调供电,是电流传感器供电,1逆时针,2逆时针,3顺时针4顺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左右用手下压有阻力,可以感觉到补偿反应,我不是电调供电,是电流传感器供电,1逆时针,2逆时针,3 ...

我是APM新手,安在四轴上(原先用的是MWC飞控,已飞了两年了),只用两三天调试就能飞了(遥控器及电调测试就费里很长时间,见我的帖子)。开始是默认参数,再进一步调整PID参数,就可以在客厅里较稳飞行。

网友:
硬件再好!也要调的好才能爽飞

网友:
感觉是PID参数没调好,重刷固件试试,用P是4.875那个默认参数

网友:
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安装没问题的话
P4500  I  调小0.0900   D0.0800  差不多就不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了

网友:
电调肯定有错

网友:
肯定哪里出问题了吧  我按泡泡老师的视频安装调试 试飞一次成功

网友:
自毁模式?

网友:
重刷下固件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固件刷错了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搞了很久,最后在地面站里面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选择了十字飞行模式,调回X飞行模式就没事了,楼主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不懂,学习,看着像通道接错

网友C:
LZ找到问題,, 解決问題了吗? (APM 2.6,, 要注意GPS的安裝方向,, 因為GPS 內內置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找到问題,, 解決问題了吗? (APM 2.6,, 要注意GPS的安裝方向,, 因為GPS 內內置了罗盘)

解决了,第二电调接错了额,呵呵

网友:
按泡泡大师的来 肯定没问题  我也是新手  首飞一切OK

网友:
检查飞行模式,视屏中飞机的飞行姿态应该是+而不是X,我也遇到过两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第二电调接错了额,呵呵

祝早日爽飞,, 有空多交流....

网友D:
模式错误,设置成十字模式了。重新设成X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式错误,设置成十字模式了。重新设成X模式就可以了

恩,呵呵,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可能是,你的飞控的方向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E:
兄弟,你的红色机臂的螺旋桨怎么旋转方向是一顺的呀!电调或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的红色机臂的螺旋桨怎么旋转方向是一顺的呀!电调或桨装反了!

哈哈,电调错了,不是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