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自动关机,有木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19):
以前都是报警然后过一阵才关机,今天原装的镍系电池压降十分快,报警后几秒就关机了,飞机还没来得及放轮,就炸了,毁了我一架京商50级bf109,不能把自动关机取消了吗

网友A:
这个改不了吧,不过可以吧报警电压提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不了吧,不过可以吧报警电压提高点。。

设计败笔,诶啊

网友B:
控里有电压报警设置,屏幕有显示电压,有电没电一目了然,没电强飞失控,说是咎由自取显得我太木有同情心了,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C:
出门前充哈控电还是有必要的。 走钢丝确实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有电压报警设置,屏幕有显示电压,有电没电一目了然,没电强飞失控,说是咎由自取显得我太木有同情心了 ...

一般人没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控原装电是镍镉的,上次报警后充电,造成记忆了,所以这次报警后直接关机,也不是说我没有留余地,炸机把经验和想法提出来避免别人犯同样的错误,也没想博取任何人同情,还带了备用电池,没办法,飞的多了难免遇一些平时遇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门前充哈控电还是有必要的。 走钢丝确实危险

注意了吧,这次是电池问题,镍镉,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没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控原装电是镍镉的,上次报警后充电,造成记忆了,所以这次报警后直接关机, ...

我也是用这款控,我一般低于6v就充电,原厂电池很耐用的,睡觉前充电,一觉醒来就是7.2v,因为我飞的是直机所以安全问题不敢马虎

网友D:
電池不會一下子沒有的,接近沒電時,14SG會有聲音及面版上的電池符號會閃動,那你還要飛....................................

网友:
偶的T8也是镍镉电池不得不防

网友:
我T8FG 直接改锂电池 2S 直接用 好用得很!!!

网友:
我的14sg用的是镍氢电池  不是镍镉  报警了也能飞个几分钟哈

网友E:
原配行货的14sg是镍氢电池啊,怎么会变成镍镉的呢?

网友:
用2S锂电吧··

网友:
多观察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配行货的14sg是镍氢电池啊,怎么会变成镍镉的呢?

镍氢,我看看,不管是啥反正压降十分迅速

楼主:
大家还是注意点吧,别成为第二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不會一下子沒有的,接近沒電時,14SG會有聲音及面版上的電池符號會閃動,那你還要飛..................... ...

你说的是对的,以前都是可以飞至少几分钟的,又一次飞小板机还侥幸飞完了一块电池,自动关机了,后来就再也没敢延误过,昨天听到报警立马准备降落,结果不到半分钟,飞机就失控了,一看控已经关机了,后来开控,只见报警电压迅速下降,然后关机,估计是电池问题

网友:
我的14SG是用回原廠的電池,報警後還可以用5分鐘左右.如果是電池報警後短時間就關機,這可能是電池充電不足或是電池本身有問題.

网友F:
估计电池里有至少一个电芯坏了,还一块电池吧
临时解决方法是提高个0.5v左右的报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电池里有至少一个电芯坏了,还一块电池吧
临时解决方法是提高个0.5v左右的报警电压

尽量不用这组电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不用这组电池了,呵呵

不是盡量不用這電池,是一定不要用,為了一組電池而炸機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