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给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4-03-19):
我是把6个电调的5v输出并在一起然后接到飞控上,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以前是只用一个电调供电,但是后来想想,万一那个供电的电调坏了飞控就没电了。。。

网友A:
除非电池没电,进线电源 关电调坏了什么事啊

网友B:
把所有UBEC联接在一起互相干扰才是问題的根源.....

网友C:
我也是全部接上去 以防万一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接,有的电调是开关电源输出的,并联反而效果不好。如果一个电调的电源够用就接一个吧,电调电源的故障概率还是很低的

网友E:
线性BEC没问题,如果是开关BEC问题就大了,飞控最好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