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控 陪RX601接收问题

楼主(2014-03-19):
我的控是华牌d10{十通道}控,接收是华牌RX601{六通道接收机},如果十通道控陪六通道接收是不是要关闭控上四个通道的,到底要关闭那四个或其它功能叻?多谢各位下大指教!

网友A:
不用关,只能接收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只能接收6通道。
多谢大大!!!

网友B:
我也是D10 这个还能配其他的接收机吗? 我的接受是1002

网友C:
不用关吧,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D(2014-07-13):
不用关,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