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曲线问题,望老师指导

楼主(2014-03-19):
机机是飞越450pro v2 ,目前的状态是在K8软件里已设好。现在开始设螺距曲线。控是D10,在螺距曲线选项里,有7点。第一点(L点),参照说明-2度,按输出数值,斜盘舵机慢慢移动,电子螺距尺慢慢跳到-2度,此时输出值为18%。问题来了,第二步设M点,对应+5度时,按输出值,斜盘舵机根本不动啊,这是怎么回事?求老师指导。

网友A:
控的油门放在50%

网友B:
油门也要跟随曲线动.  L 点油门最低 , M点油门在中位, H点有门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油门放在50%

我调机时油门50%对应的螺距是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也要跟随曲线动.  L 点油门最低 , M点油门在中位, H点有门满.

油门摇杆往上,当螺距达到+5时,记下油门输出值吗

网友:
调螺距曲线时油门对应低-2   中5    高11     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摇杆往上,当螺距达到+5时,记下油门输出值吗

是的 ,螺距是和油门混控来控制飞机的升降.
一般练习为 -2  5  10
油门最低时, 螺距为-2
油门在中时,螺距为5
油门最高时,螺距为10
最后把螺距曲线修成美丽均匀的弧线.

再通过实飞, 验证手感,跟随性问题.
列如,油门上去了, 但飞机去上升不明显, 就是跟随性差.
适当调整螺距曲线, 就能达到高效的动能.

网友:
请问k8里面怎么设定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