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刚入四轴,收了个二手的,结果玩不来!

楼主(2014-03-19):
收来了一直放着没通过电都,今天拿出来试试吧,一通电,听着电机滴滴滴的一直响,半秒钟一滴,很规律的!飞控,gps,接收机的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哪的原因,让我自己判断,电调是坏的,拆下来了一个电调,单接电机加接收机,接电接收机指示灯不亮,电机滴滴滴的响,求救啊,油门校对也无用(油门推到顶开控,电调接电,滴滴两声油门拉下来,重复好多次都不行)。咋的了这是?烧了?  动力套装都是dji的

网友:
应该先解锁吧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的锁电机开关 关了呢
不是的话 就是烧电调

网友A:
电调烧了 是不会响的!~行程没弄好!~是什么电调?

网友B:
主控问题,  电调线与主控对应接口, 接错或者接触不良, 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烧了 是不会响的!~行程没弄好!~是什么电调?

DJI 30A的电调
是电机滴滴滴响  不是电调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问题,  电调线与主控对应接口, 接错或者接触不良, 会有这种情况.

您是说 电调的跟接收机的那个线吧?
插了N次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还是没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还是没有飞控

APM 2.6 H

网友B:
-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飞控接线不是很了解, 可以将电调线接到飞控上吗, 一般飞控,电调线都是接到主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飞控接线不是很了解, 可以将电调线接到飞控上吗, 一般飞控,电调线都是接到主控上.

按道理 是不接飞控  直接可以这样接 电机 接电调 接接收机,通电 可以转的啊? 我这个不行 接收机都不亮

网友:
油门校准 解锁

网友:
飞控都没上电吧    接收机不亮说明也没上电     电机滴滴 说明没有PWM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 是不接飞控  直接可以这样接 电机 接电调 接接收机,通电 可以转的啊? 我这个不行 接收机都不亮
...

对的, 首先要保证电子设备有电.  你的明显是电子设备没有工作啊, 建议检查电源模块, 以及电子设备的线才是否存在虚汗或断裂

楼主:
sirius430发表于2014-03-20 19:09:18

对的, 首先要保证电子设备有电.  你的明显是电子设备没有工作啊, 建议检查电源模块, 以及电子设备的线才是否存在虚汗或断裂
找到问题了,大疆的电调不带bec供电模块,只有自己买个bec供电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大疆的电调不带bec供电模块,只有自己买个bec供电模块了

恩, 预祝飞行顺利

网友(2014-04-21):
收来的时候不是全套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