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参数。。。。

楼主(2014-03-20):
si23xx 耐电压都是20v吗?
si2301 耐电流多少。。
si2302 看别的帖子是3a
si2310 看别的帖子是5a
我有个玩具上的是si2314 耐电流多少。。
si2301~si2314耐电流有规律不?
内阻哪个小。。。
另外淘宝似乎买不到真的mos。。。都是国产的。我买的si2310上就标了个A2,电流才2a就烧了。。。

网友A:
你的数据没错,电子元件不能长时间在最大参数工作,一般最大用到50%就比较可靠。一定要在最大参数,或超过最大参数,要做好散热,贴一个小散热片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B:
混个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