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4-03-20):
各位大神好,我想用碳管自制四轴机架,不知道最大能做多大,求指教,谢谢啦!

网友A:
只要你想,800都行

网友:
载人都可以

网友B:
心有多大,JJ就有多大.

楼主:
终极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有多大,JJ就有多大.

听说轴距太大,JJ会乱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想,800都行

这个尺寸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轴距太大,JJ会乱颤么!

越大的飞机用越贵的飞控才行, 便宜货驾御不了大家伙.
举个栗子, 450, 550 用DJI NAZA是妥妥的.稳定灵活又省电.
超过550的机子就建议用A2  WOOKONG了, 虽然没NAZA灵活但够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