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重量要求

楼主(2014-03-20):
我用新西达2212的电机做四轴,飞机的极限重量能够有多大,这个和固定翼的推重比算法一样么,求各位模友指教!

网友:
3:1~2:1的推重比最好

网友A:
我的参考一下:
XXD2212KV1000,1045,3S5200,1.6KG,8分钟

网友B:
和固定翼差不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固定翼差不多算

是四个电机推重的总和还是按单个电机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参考一下:
XXD2212KV1000,1045,3S5200,1.6KG,8分钟

时间好短啊,机架你也是自己做的么,好大尺寸?

网友C:
最好是四个电机在50%的油门下的推力等于总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好短啊,机架你也是自己做的么,好大尺寸?

时间短主要是因为超重了。XXD2212四周尽量控制在1.5KG以内比较合适。我用的是网上最便宜的那种铝合金折叠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四个电机在50%的油门下的推力等于总重量

学习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短主要是因为超重了。XXD2212四周尽量控制在1.5KG以内比较合适。我用的是网上最便宜的那种铝合金折叠 ...

我用碳纤管做悬臂,用铝做中间那快,问题不大,而且也比较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碳纤管做悬臂,用铝做中间那快,问题不大,而且也比较经济!

恩,期待你的测试数据

网友D:
yjt1987n发表于2014-03-21 13:58:43

我的四轴2216电机,挂3S 5200电池起飞重量1250g,不知道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四个电机推重的总和还是按单个电机算的?

当然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轴2216电机,挂3S 5200电池起飞重量1250g,不知道能飞多久

和我的一样,我18-20分钟,其实用2200MA的比较好,也能10-22分钟

网友:
我的 F450     1.1KG     2200电池,

XA飞控,大疆2212    30A电调。

3分钟!!! 求解

网友:
都说XXD 的电机不好 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啊

网友E:
你可以去电机的厂商网站看一下相关的参数和自重,转速,力效来决定
主要是看最大拉力这一条
一般来说电机负载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40-50%,才能在保证效率和安全性的前提下长时间稳定工作,不过一般多轴留空时间都只有十几分钟,所以实际使用中可以稍微拉大一些负载,但是一般也在60%以内为宜
比如说2212配1047在3S电池下的极限拉力是820g,那么最优负载就是820×0.4=328g,四轴就是328×4=1312g,所以最好在1312g的最优重量以内,不过超一点点也没事,一般1.5kg多一点都可以,就是效率没有低负载的时候那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去电机的厂商网站看一下相关的参数和自重,转速,力效来决定
主要是看最大拉力这一条
一般来说电机 ...

算错了,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算错了,朋友
对,四个拉力是1312g,的确算错了,呵呵,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