嗦两句关于点焊机的拙见

楼主(2014-03-20):
点焊机是依据低电压大电流作用于工件的微小电阻上做功,将电能转换为热能,使金属焊件在极短时间内容化,从而达到焊接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数千安培电流,所以变压器要有足够的功率。一般点焊机次级只有一圈,这就要求铁芯截面积足够大,否则一圈产生不了足够的电压。
也就达不到焊接目的。如果绕的圈数多,导线长度增加,通过数千按电流会产生明显的电压降,影响焊接,你又不能不计成本增加导体的截面积,还有是否
有足够的空间绕得下。一般控制在两圈以内。焊接1.2加1.2钢板,次级不能少于320平方毫米,而且焊接时间越短越好,最长不能超过1秒,否则焊点氧化
起沙、起疤,很难看,强度也不能保证。点焊机与电焊机不同,他是需要漏磁获得软特性,(起弧时电压要立刻降下来,而点焊机的铁芯用漏磁小的日字型)。
个人经验,自用焊1.2加1.2钢板,比如:铁芯截面积50平方毫米(连续运行的变压器大约1000伏安),初级用Φ2.2至2.44毫米漆包线,按每伏0.7圈左右,
(再抽几个头,调节电压,以适应不同厚度的工件)。次级300平方mm以上铜排绕2圈,这样大约可以出3v左右电压。这样的绕法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就50
平方的铁芯而言,初级绕的圈数明显的少,因为我们是把1000伏安的变压器铁芯当5至6 千瓦用了。这样空载电流会很大。不过超过10安也没关系,我们控
制的是初级,不焊接初级无电流不耗电。总之,我们用较小的铁芯,靠牺牲暂载率,换来的大功率。不过可以搞个人工散热,譬如加个风扇。
焊头焊点直径控制在φ3~5mm,厚的直径可以小一点,薄的可以大一点,这要实践中摸索。薄厚不同的,薄的一面电极直径适当大点。焊头前端最好用铬锆铜,
有硬度,耐高热,耐用。以上纯属自己实践中的经验,不当初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发个样品机来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全都对,行家高手。佩服

网友B:
好经验,配个图就更好了,初级静态电流大,要看好不给出问题噢。

网友:
很细致的科普,好!!!!

网友C:
我见过所有的点焊机都是控制初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所有的点焊机都是控制初级的·····

高级的不少是控制次级的

网友D:
想用这东西,可惜自己又不会做。

网友:
请继续教,老师。我正需要这方面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配个图就更好了,初级静态电流大,要看好不给出问题噢。

承蒙模友喜欢,有空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用这东西,可惜自己又不会做。

首先要有一个足够大的铁芯,一般截面不能低于50平方毫米,否则次级绕两圈出不来足够的焊接电压,除非你的铁芯材料导磁率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样品机来看看

这两天就发。

网友E:
50平方毫米截面积的铁芯。要做到1000VA?简直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有一个足够大的铁芯,一般截面不能低于50平方毫米,否则次级绕两圈出不来足够的焊接电压,除非你的 ...

你知道50平方毫米的有多大不?要做到1000VA。不是做梦吧?最起码得50平方厘米。这个概念要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50平方毫米的有多大不?要做到1000VA。不是做梦吧?最起码得50平方厘米。这个概念要弄明白。

应该是笔误吧

网友:
这个要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50平方毫米的有多大不?要做到1000VA。不是做梦吧?最起码得50平方厘米。这个概念要弄明白。

真的对不起,单位应该是平方厘米。感谢你的细心,有问题请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平方毫米截面积的铁芯。要做到1000VA?简直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对不起,应该是50平方厘米。谢谢你的发现并指出。

楼主:
是疏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50平方厘米。谢谢你的发现并指出。

对不起朋友。语言有点过了。呵呵。但没有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朋友。语言有点过了。呵呵。但没有恶意。

没关系!是我太粗心。我是新人(尽管年龄不小),还请老模友多指教。

网友(2014-05-19):
电线的平方是;半经*半经*3.14没多大空间。

网友:
很基础,学习了。手头有进口的铬锆材料,一直没能D机机。

网友(2018-12-29):
点焊机比电焊机好做

网友(2020-02-08):
谢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好的开篇---------更希望要好的继续。

网友:
二年前diy的双变压并连点焊机
超强输出功率,仅用1.4V低电压,0.15秒的超短时间,只点一个小焊点.
就能焊出非常牢固,能把整个虎钳拉起来甩都拉不开的超强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