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改吗?30cc加装电机,电动启动。随时点火

楼主(2014-03-20):
分享2个视频,假如是你,你觉得这样做,有必要吗?

网友:
这个手工活哦,要自己做吧

网友:
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好东西啊,也就汽油机上用吧,

网友:
单向轴承。。。。。。垃圾设计,寿命短的可怜

网友A:
汽油机转速达到6000转时,两级加速后无刷电机转速到6W转了吧,会损失多少能量啊,估计能达到原汽油机输出功率的80%就不错了;同时,无刷电机此时相当于一个发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压直接作用于电调,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
--------------------------------
看了下面的回复,明白了。大齿与汽油机轴之间有单向轴承的。

网友B:
应该没有楼上所说的问题,因为大齿轮里有单向轴承,当发动机着车后大齿轮就不再转动了,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的寿命问题,可能不等用坏就已经炸坏了。工厂里有很多的机械设备里有单向轴承,如逆止器等,一年365转也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没有离全器啊是不行的

网友:
有什么必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楼上所说的问题,因为大齿轮里有单向轴承,当发动机着车后大齿轮就不再转动了,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 ...

泡在油里的单向轴承和干磨的完全俩概念
更何况额定转速比单向轴承本身承受的极限高了很多很多,自己查手册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大齿轮加装超越离合器,相当于自行车的飞轮,启动后大齿轮不转。

网友C:
美乐迪的汽油引擎早有了,一直在用了,很爽

http://www.tudou.com/v/ng782WSjvpc/&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转速达到6000转时,两级加速后无刷电机转速到6W转了吧,会损失多少能量啊,估计能达到原汽油机输出功 ...

电启动大齿盘和发动机主轴之间是单向轴承连接的吧,怎么可能发动机带无刷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转速达到6000转时,两级加速后无刷电机转速到6W转了吧,会损失多少能量啊,估计能达到原汽油机输出功 ...

有一个东西叫离合器,不知道您老可否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乐迪的汽油引擎早有了,一直在用了,很爽

请问,离合器是在黑色大齿里面么?

能否拆开来研究一下结构。

网友E:
30CC的汽油机,如果再加一个无刷电机,弄成发电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搞得很复杂啊!!再简单紧凑点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转速达到6000转时,两级加速后无刷电机转速到6W转了吧,会损失多少能量啊,估计能达到原汽油机输出功 ...

我在刚看他这制作录像时就想到跟你同一问题,如果在电机或其中一个传动轮中加入象自行车飞轮那样的结构就不会存在这问题了,起动后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0CC的汽油机,如果再加一个无刷电机,弄成发电的,就更完美了。

这无刷电机在起动后就能变成三相发电机了,加个整流就能对电池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转速达到6000转时,两级加速后无刷电机转速到6W转了吧,会损失多少能量啊,估计能达到原汽油机输出功 ...

和发动机连接的齿轮有单向轴承 使得电机能带动发动机 而发动机带不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启动大齿盘和发动机主轴之间是单向轴承连接的吧,怎么可能发动机带无刷转呢?

嗯,那究竟是在节气门哪一个位置开始 H,L油针就切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无刷电机在起动后就能变成三相发电机了,加个整流就能对电池充电了。

你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网友:
没问题,单向轴承哪里有那么快坏了。转速又不高。

网友G:
跟摩托车的电启动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摩托车的电启动一样吧

嗯嗯 对~一个道理

网友:
  已经成熟的技术,老外的很多大型像真机都有电启动的。一般汽油机都是飞特技的,没必要花几百块和重几百克的重量去电启动。但以后土豪多了,大型像真机多了,这玩意是大势所趋。对几十公斤的飞机来说多一两公斤来电启动是完全可以的,要知道大型飞机的启动器都要上千块,还很巨大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前提是没有“飞轮”功能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设计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