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做的FT的FLYER,请看吧

楼主(2014-03-20):
FT的FLYER动力舱:1400KV的电机,7035的桨,800amh电池,好赢40A电调

电机近照(螺丝没了,只能胶枪固定了)

接收机近照(还没断电源)

好赢40A电调近照(透明胶固定)

动力舱底部近照(自己焊的T插,可惜啊,插不进去)

整机的拍摄,还没装拉杆,翼展72厘米左右,迷你小巧的飞机

正式飞机,由于手机拍摄的,自己扶正的,没人帮,所以,请歪脖看吧

飞机的中心就是在我的大拇指这里,大约是在机翼前缘的的三分之一处

整架飞机好事将近2个小时,总共四个部件(机翼,动力舱,垂尾,水平尾翼),简单易做,像我一样得新手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啊!
图纸的话呢(由于本楼主不会上传图纸,所以各位,你们只能在论坛里搜索FT的FLYER的图纸了)等学会了再上传

网友A:
香蕉插及T插都要用熱縮膠包好,否則隨時短路。

网友B:
楼主的电机这样固定是不行的 电机发热会把热熔胶熔掉  还有T插和香蕉头最好包上热缩管

网友C:
不好看 拉力线如何调

网友D:
可以飞就好了··管他好看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插及T插都要用熱縮膠包好,否則隨時短路。

热缩管没准备,想的是用透明胶缠住,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插及T插都要用熱縮膠包好,否則隨時短路。

热缩管没准备,想的是用透明胶缠住焊接的地方,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机这样固定是不行的 电机发热会把热熔胶熔掉  还有T插和香蕉头最好包上热缩管

现在只是先暂时固定住,然后什么时候能激光切割了,再换成螺丝固定,后面垫一个木片,到时候应该就能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看 拉力线如何调

什么叫拉力线?我还是个新手,不知道什么专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飞就好了··管他好看不好看·

过两天上传试飞视频,计划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在学校的操场上试飞,然后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两天上传试飞视频,计划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在学校的操场上试飞,然后上传

很期待·

楼主:
好的,尽快上传!但是我是新手,不免会炸机,到时候还请老鸟们指教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拉力线?我还是个新手,不知道什么专业术语

你百度下 前拉的叫拉力线 腰推的叫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下 前拉的叫拉力线 腰推的叫推力线

这个我不会找,在网上看到,貌似跟机翼的翼型,以及弦长,翼展,机身长,上反角什么的有关。有点复杂,自己还不算是真正的入魔,所以都不懂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会找,在网上看到,貌似跟机翼的翼型,以及弦长,翼展,机身长,上反角什么的有关。有点复杂,自 ...

来哥帮你找你 自己学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59&highlight=%C0%AD%C1%A6%CF%DF

网友:
坛子里多了去了关于拉力线的

网友E:
这样的电机固定方法还是不要上天的好,热熔胶的强度不足以支撑电机的震动,而且kt板本身很脆,强度没办法保证

网友F:
这JJ做的好随便=.=三个香蕉头就不说了…电机固定不一定要激光切割那么好诶,FT的介绍里都说了用木板粘在KT板前面…我做的时候没有那种木板,就用了两层三夹板粘结后固定,反正三夹板很容易找,美工刀也能切~~两层用泡沫胶粘一起后热熔胶固定在动力舱前面,然后在面再包上纤维胶带就很坚固了~~
电机座如果没有木螺丝,可以用螺丝加螺母,螺丝胶固定,比热熔胶可靠很多~~
T插我就不吐槽了吧=.=透明胶的粘性很不可靠,你如果没有热缩管,那找电工胶带也比普通胶带靠谱…这么大意随便,万一上去炸鸡了,不仅经济损失,心情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G:
千万别这么就飞!!你这样做绝对不行!!
电机一发热,十字架跟着热,热熔胶就会变软,软到固定不住电机,电机会脱落!

网友H:
电机用扎带固定吧,很不错的东西而且又方便,还有你的香蕉头,T差什么的用热缩管包一下 随时短路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万别这么就飞!!你这样做绝对不行!!
电机一发热,十字架跟着热,热熔胶就会变软,软到固定不住电 ...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电机的固定方法不太可靠。如果说就是飞上天完成一个起降的话,电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烫吧!热熔胶应该足以支撑到飞完一个起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用扎带固定吧,很不错的东西而且又方便,还有你的香蕉头,T差什么的用热缩管包一下 随时短路炸鸡。。

我想先试飞一个起降,下来之后如果十字架很热的话,那就去找找有没有三合板,然后固定电机,用螺丝上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电机固定方法还是不要上天的好,热熔胶的强度不足以支撑电机的震动,而且kt板本身很脆,强度没办法保 ...

我是先把这架飞机当做试验机了,如果真的不行,那到时候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哥帮你找你 自己学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59&highlight=%C0%AD% ...

打开看了看,总体来说,没怎么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JJ做的好随便=.=三个香蕉头就不说了…电机固定不一定要激光切割那么好诶,FT的介绍里都说了用木板粘在KT ...

那个香蕉头,还有T插,都是自己买的,自己焊的,以后再买电机的话,还是买那种焊好香蕉头的吧。其实我还想着去别的地方找找有没有三合板,用以固定电机。下一架飞机再来做了

网友:
去飞吧,炸了下次才会更认真。注意安全。

不过只是飞两圈就下来的话,还真不会脱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看,总体来说,没怎么看懂

丫的都中尉了 居然敢说看不懂 很简单的力学原理

网友:
机翼要加强,否则容易上翘

网友:
做的不错 我也是新手
不过没你做的这么随便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把这架飞机当做试验机了,如果真的不行,那到时候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那就先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试吧,尽量别长时间大油门,最好先在地面试试,切记站在飞机后面,而且前面也不要有人

网友:
这种飞机根本不用调拉离线,用副翼矫正就好了。
马达用木板螺丝固定,做好绝缘,扔起来飞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电机的固定方法不太可靠。如果说就是飞上天完成一个起降的话,电机应该不会那 ...

热熔胶不必发烫才能变软,再者,你是试飞,你知道需要多大油门才能平飞么?万一需要大油门,发烫就很正常了,不解决好一切隐患,还是别忙着上天!这是教训总结出经验。

网友I:
地面拉住试飞下,这个电机座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丫的都中尉了 居然敢说看不懂 很简单的力学原理

这跟军衔没关系,只是初中的时候物理力学这块没学好,再加上高中的物理也不怎么样,所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先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试吧,尽量别长时间大油门,最好先在地面试试,切记站在飞机后面,而且前面也不要 ...

我打算在学校的操场上试试起降,学校操场也不算大,一圈400米,差不多了,还有,为什么飞机的后面不能站人?前面不能站人我知道,难道只能站在飞机的侧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熔胶不必发烫才能变软,再者,你是试飞,你知道需要多大油门才能平飞么?万一需要大油门,发烫就很正常 ...

按照这个小飞机的话,一半的油门应该就能平飞了。我也不希望飞行高度太高了,看不见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面拉住试飞下,这个电机座够呛

地面拉住?这得怎么试验啊?

网友J:
电机会射,鉴定完毕。
找层板切个方形,电机用螺丝拧在层板上,再把层板粘kt板上,胶带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会射,鉴定完毕。
找层板切个方形,电机用螺丝拧在层板上,再把层板粘kt板上,胶带加强。

你说的板子,是不是类似于三合板的木板?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板子,是不是类似于三合板的木板?

类似的板,小飞机的电机座可以用三合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地面拉住?这得怎么试验啊?

为了试验设备,我们经常会拉住飞机不让它走推油看下状态,在时试电池飞行时间也会这样做

网友K:
电机用热熔胶固定啊?……我都是上的木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J:
类似的板,小飞机的电机座可以用三合板

我有一个圆的电机座,但是没法固定到上面,没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用热熔胶固定啊?……我都是上的木牙螺丝

木牙螺丝在哪里能买到?除了淘宝上,运费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了试验设备,我们经常会拉住飞机不让它走推油看下状态,在时试电池飞行时间也会这样做

是不是用一根绳子拴住飞机的后起落架,然后退油门测试?还是拴住之后让飞机飞起来一定的高度,再测试

网友:
羽龙发表于2014-03-24 14:56:06

木牙螺丝在哪里能买到?除了淘宝上,运费太贵了
五金店到处都有

楼主:
好的,刚好我上学的这里有个五金店,等着去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刚好我上学的这里有个五金店,等着去看看

小飞机的话在地面用手拉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飞机的话在地面用手拉住

懂了,这星期的话,可以先练模拟器了,然后再进行地面试验

网友L:
试飞了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飞了吗,怎么样啊

还没试飞,在机库里躺着呢,由于好多的设备,以及拉力线问题还没调整好,所以不敢上天,等解决了再去天上访问一下

网友I:
做好再做一架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好再做一架的准备

是的,我做好准备了,下一次准备做一架坚果球和一架FLYER

网友M(2014-04-26):
我的一个小经验:电机固定不一定用木板,可以用卡片,就是那些没用的塑料会员卡、信用卡之类的。也很好用。打孔都不用刀子,烧红的咯铁或者钢丝就可以开孔了。

网友N:
不错,那节目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一个小经验:电机固定不一定用木板,可以用卡片,就是那些没用的塑料会员卡、信用卡之类的。也很好用。 ...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固定的话还是用螺丝固定吗?回学校之后在做一个动力舱,然后找个废卡片,跟KT板固定在一起,电机座用螺丝固定住,这样差不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那节目挺好看的

我不是为了看节目,是为了学习做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为了看节目,是为了学习做飞机

我是纯看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