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更换轴承,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4-03-20):
电机声音大,想要更换轴承,拆不开,找不到可以拆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扇叶去掉,扇叶端在硬木上磕就开了

网友:
外部加热下的话开启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扇叶去掉,扇叶端在硬木上磕就开了

这么简单,晚上回家试试,谢谢

网友:
我是角磨机伺候的

网友:
这种电机很容易拆!只要注意电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