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精灵1代过时了,我准备开始折腾!

楼主(2014-03-20):
我的精灵1代是自紧桨版本,中心板已经升级。
h3-2d,DJI 5.8图传,狗3

现在想做如下改造
1、加装iosdmini
2、加装7008接收机换14sg控
3、换tm2214电机

目前iosd mini 和电机都还在路上,正在搜集改造升级的攻略。

也期待各位能够提供一些攻略

网友:
我也是全套都上齐了 哈哈大笑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
加吧,小心负重

网友:
改精灵1  没有意义

网友:
支持你~ 我也是精灵1 自紧桨

网友A:
直接換大軸距吧!

网友B:
精灵1 控制只有300米左右,要注意眨下眼睛失控就飞太空去了

网友C:
我看到有个视频说 精灵是不能用升级主板改装MINI IOSD

lz 你不如买个精灵2+h3-2d 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大軸距吧!

大轴距,680的六轴我都卖了,不想玩那么大得,对我没用,就是浪费
就喜欢小精灵,好带,还方便。足够我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个视频说 精灵是不能用升级主板改装MINI IOSD

lz 你不如买个精灵2+h3-2d 划得来

可以升得,等我弄好了再说

2代的电池玩不起,我的PL6也用不了。不都是浪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1 控制只有300米左右,要注意眨下眼睛失控就飞太空去了

300米不止,要大胆的飞,图传能看到你就使劲飞吧,1KM没问题。
我要换7008啊,换了之后距离2km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米不止,要大胆的飞,图传能看到你就使劲飞吧,1KM没问题。
我要换7008啊,换了之后距离2km没问题

...

我也正在改装  今天可以完工 但没花那么多的钱  要升级就买大飞机了

其实 高度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到了高度 马上要降落了  飞行的时间太短了 加云台和图传后 大概飞5-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脑子生锈了

看见你说话就想抽你

网友E:
哈哈,看出来你是谁了,狼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出来你是谁了,狼兄

木哈哈哈,帅帅

网友:
...折腾精灵2 吧. 很方便的.

网友:
争取上5200的电池

网友:
精灵FC40加增程还是比较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精灵2电机,电调,中心板 送连接线

精灵2 的电机电调和1代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 的电机电调和1代的一样

电调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精灵2电机,电调,中心板 送连接线

炸机了?

网友G:
楼主改完了没有?

网友:
精灵1和精灵2的电机一样吗

网友:
不求飞多高多远   能尽量少的事故就是完美  实际精灵一代改完要比2代好   2代的电池真心的不放心  又是触点式的   忘了多少S800触点问题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改完了没有?

改装升级件都已到位,但是一直没时间搞,都停滞状态。

网友:
9寸桨的轴距还带这么多设备,不看好。

网友:
不是有精灵1双电池方案么

网友H:
俺全套+地面站都上了,tm的2214电机,不换电机就只能是当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全套+地面站都上了,tm的2214电机,不换电机就只能是当风扇了

你是精灵1代?上了地面站?
2214电机效率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个视频说 精灵是不能用升级主板改装MINI IOSD

lz 你不如买个精灵2+h3-2d 划得来

我的为什么升级主板可以成功呢,改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新手没有发帖权,借贵宝地问些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解答,谢谢
本人入手精灵FC40版本,想加装云台,X宝上买的 航拍FPV专用 Gopro3 狗3无刷云台 Gopro两轴无刷云台 DJI精灵用 218克 新款BGC 3.1 无刷云台控制器板 想问原装接收如何接线,如果换控后如何接线 14SG 接收7008,精灵原装接收板如何拆下来,换控后调参软件如何设置,新人问题有点多,清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精灵1代?上了地面站?
2214电机效率如何

是的一代的精灵,上了,不错,上精灵的二代浆,再配合2214电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I(2014-12-03):
引用 网友H:
是的一代的精灵,上了,不错,上精灵的二代浆,再配合2214电机,完全没问题

精灵1换2214电机 飞行时间有增加吗? 果冻问题是否都解决了,飞行速度是不是上去很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灵1换2214电机 飞行时间有增加吗? 果冻问题是否都解决了,飞行速度是不是上去很多。谢谢

速度必须上去了的呢!果冻问题没试过的呢,我现在新版本的p2元昌电机,全部原厂配置,还有云台也是原厂配置,云台或发抖,上去之后会有点果冻!看来我也要换电机!!

网友J:
本人精灵1改精灵2外壳  5400电池  全部1300g 续航跟精灵2比没差,但是飞在天上不用担心电池问题

网友:
精灵1继续发挥余热,并且做为精灵2V+的备机。

网友:
一代便宜实惠,可以自己动手升级,把电池仓扩口一样可以使用5200MA电池,就是用2700MA电池也可以航拍9分钟够用的了,我现在两套精灵一全部是M飞控,一套装蓝色工坊云台,一套装狗思云台,轮换使用,还有2台备用不怕它炸鸡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本人精灵1改精灵2外壳  5400电池  全部1300g 续航跟精灵2比没差,但是飞在天上不用担心电池问题

精灵2外壳本来就比1的外壳重 换上去没意义而且还有改LED灯
我直接改下电池仓1270克18分钟随便飞的绝对比2代时间长,而且我还不是飞到3.6下来 基本在10.9就下来了

网友:
支持折腾,lz无视那些东西就好了

网友:
觉得换2代的壳,桨,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灵2外壳本来就比1的外壳重 换上去没意义而且还有改LED灯
我直接改下电池仓1270克18分钟随便飞的绝对 ...

直接把二代外壳的usb口改为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