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新入手的云台与相机问题

楼主(2014-03-20):
这个云台怎么接线啊?我是naza-m飞控!有一根5pin的线

网友:
多难的事

网友:
可以的,仔细调。

网友A:
可以,,我就用这种的,自己再琢磨一下,反正在静止状态下,调试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就用这种的,自己再琢磨一下,反正在静止状态下,调试好重心,

表示可以平衡了  哈哈!

网友:
只要不是非常重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好点的泡沫做个“外套”,固定在基座上就是啦,没有那么复杂吧,呵呵。。。。。。

网友:
调节要时间的 我的也调了好长时间

网友:
这个云台是免调的呀,使用方便,接线就是你图上那么接,看你想控制俯仰还是横滚,我是7通道的接收,通道不够,所以横滚就没接,只接了俯仰。
接线就是接收机的信号线和负极接一下就行了,正极供电不用接,因此只需要2根杜邦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