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lite 与futaba sbus接收机不能连接,求教各大侠

楼主(2014-03-20):
lite 主控与此接收机以sbus形式连接的时候,一直无法显示遥控器
以普通接收机形式,所有线都接上,可以启动电机
更改模式的时候,有个小步骤无法完成:当进模式c后(红灯闪3下),长按link/mode,一直红绿共闪,无法变为绿灯常亮,模式更改不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出来看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4SG,现在用的naza v2可以用,也想入个lite,应该差不多把

网友B:
你用的是r7008sb接收机吧,naza v2的话,可以通过升级固件解决,lite的话就不知道了,试试升级到最新固件,插到sbus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r7008sb接收机吧,naza v2的话,可以通过升级固件解决,lite的话就不知道了,试试升级到最新固件, ...

已经是最新固件了

网友C:
14sg连接收机是不是按接收机上的按钮时要用遥控器扫频的知道了不
先开遥控器道扫频里面点开始然后吧接收机电源打开就OK了扫频完成后遥控器里面会有接收机背面的号吗啊

网友:
这一步别错了应该就可以了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D:
我也没用明白!!!

网友E:
R7008SB 接收機確實不能用 S-Bus 方式連接 Naza Lite ..... 但可以用普通連接方式 (多根線方式)
R7008SB 接收機絕對可以用 S-Bus 方式連接 Naza-M V2 ... 當然用普通連接方式亦可 ....

小弟親身經驗 ....... Naza Lite, 經過多次試驗都不成功 (後來唯有改用 R2008SB) ....... Naza-M V2, 快樂飛行中 (完全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008SB 接收機確實不能用 S-Bus 方式連接 Naza Lite ..... 但可以用普通連接方式 (多根線方式)
R7008SB  ...

恩,我也放弃了,接了一排线
我用了B模式,剩下的那个sbus,接飞跃的狗云台,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4SG,现在用的naza v2可以用,也想入个lite,应该差不多把

还是不要入lite了,好多功能都不行,不支持狗云台,各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连接收机是不是按接收机上的按钮时要用遥控器扫频的知道了不
先开遥控器道扫频里面点开始然后吧接收机 ...

你说是对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放弃了,接了一排线
我用了B模式,剩下的那个sbus,接飞跃的狗云台,不知可否。

完全可以, 那位置可設定為 Ch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用明白!!!

我已然放弃

网友F:
lite可以升級固件.........
因該沒辦法升級吧!
但因該是支持sbus接收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te可以升級固件.........
因該沒辦法升級吧!
但因該是支持sbus接收 ...

打开调参软件,就会自动跳一个对话框,显示版本号,已经是最新版本。
我打大疆客服,也说是lite支持sbus
但我死活连接不好,调参显示主控连接正常,就是不显示遥控器,打杆没反应,所有在遥控器上设置的都没反应。
我的sbus,是mode b模式。因为mode c,和d,是在两个接收机的时候才能用,选择c,d时,手上这个接收机相当于是9-14通道,接普通舵机也没反应。
不知你是否连接成功。请回复,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开调参软件,就会自动跳一个对话框,显示版本号,已经是最新版本。
我打大疆客服,也说是lite支持sbus ...

我想lz因該不會犯下!如下圖中的錯誤吧!都老手了
遙控器校準--->接收機類型--->因該要選擇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lz因該不會犯下!如下圖中的錯誤吧!都老手了
遙控器校準--->接收機類型--->因該要選擇D-Bus

选择的就是Dbus,可是怎么也不显示遥控器,头都大了

网友G:
确实可以使用福特八连接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可以使用福特八连接LITE

求助呀,怎么连接,到现在还没搞懂,头大呀

网友H:
我也是新手也是Lite和T14SG,同样是一样的现象,不过我已知道这个问提---“更改模式的时候,有个小步骤无法完成:当进模式c后(红灯闪3下),长按link/mode,一直红绿共闪,无法变为绿灯常亮,模式更改不了。”
其实是翻译错误,听说应该是:长按link/mode,直到红绿共闪,松手灯常红(关控状态)或常录(开控状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打开调参软件,就会自动跳一个对话框,显示版本号,已经是最新版本。
我打大疆客服,也说是lite支持sbus ...

我试了N遍也跟你一样的现象,也改普通接了,但我知道一定是可以连S-BUS的,泡泡有个视频有说到,好象是最后一步要在遥控器按扫描一下,我以后回头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新手也是Lite和T14SG,同样是一样的现象,不过我已知道这个问提---“更改模式的时候,有个小步骤无法 ...

是,这个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N遍也跟你一样的现象,也改普通接了,但我知道一定是可以连S-BUS的,泡泡有个视频有说到,好象是最 ...

泡泡老师的哪个视频有说,倒是没有看到。
果断改成普通模式了,折腾了一个星期,愣是没弄明白,可能是自己笨。呵呵

网友H:
视频没找到,我又试了S BUS ,哎。。。。。。
可能是遥控器哪没设置好吧?我们以后再慢慢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没找到,我又试了S BUS ,哎。。。。。。
可能是遥控器哪没设置好吧?我们以后再慢慢琢磨吧!

换普通模式了,估计是不行。
今天去试飞了一下,futaba的感觉还是挺不错,比较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