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O3+和AS30V有没有谁都用过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14-03-20):
HERO3+和AS30V有没有谁都用过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不需要简单参数对比,最好有用过或者对比过的感受。

网友:
支持hero3+的云台比较多,就选这个吧

网友A:
HERO3+ 作为FVP摄像头相对配件更多。。云台,图传等等
AS30V,云台基本靠自制,图传转接相对狗3+麻烦。。。
以上小弟拙见。。。
我是先入了AS30V后,发现云台图传等实在没本事DIY,才入的GOPRO HERO3+

楼主:
azrael411发表于2014-03-20 15:36:52
HERO3+ 作为FVP摄像头相对配件更多。。云台,图传等等
AS30V,云台基本靠自制,图传转接相对狗3+麻烦。。。
以上小弟拙见。。。
我是先入了AS30V后,发现云台图传等实在没本事DIY,才入的GOPRO HERO3+
哦,是嘛,谢谢。看来还是狗3通用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嘛,谢谢。看来还是狗3通用性好。

不客气。。论坛里有高手DIY了AS15V的云台和图传。。有兴趣可以找找。。
小弟我是么本事。。只好换了。。AS30V被我拿来当行车记录仪了。。因为有带GPS记录。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RO3+ 作为FVP摄像头相对配件更多。。云台,图传等等
AS30V,云台基本靠自制,图传转接相对狗3+麻烦。。 ...

AS30的效果好还是gopro3+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30的效果好还是gopro3+的效果好?

都差不多。。。

网友:
都说狗3好的。。那我就说点它的不好的。。。
光线不好的时候狗3拍出来的画面实在是太暗了。。。

楼主:
哦,看来狗3感光度比较差啊。

网友(2014-06-18):
X寶有賣3D雲台套件,不過很粗糙孔位也不是很合要自己動手修修改改,大致上能夠使用,HDMI轉AV的問題再AS系列的Mirco接口開在底部的正中間剛好卡到螺絲位,也不是不能接只是要想點辦法,喜歡動手瞎搞的人可以用AS系列,圖方便的就上狗,有錢什麼什麼都買到了不用自己整

网友:
狗3+有低光模式,很多选择的,目前用起很不错,关键是要慢慢了解狗3,用不同模式航拍,有得玩

楼主:
打算等狗4了。
或者sony as100.
狗三样子比较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