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升级,进了一台手扳车,发帖庆贺!!!!

楼主(2014-03-20):
自进入本坛,看到大家长枪短炮,轻重武器不禁口水满地,前两天终于从朋友那里搞到一台手扳车床,自己配了电机和四爪卡盘(准备将来利用此床头升级为金工木工两用床)。
可惜本来导轨行程就不长,装上卡盘后就更短了,呜呜。
主轴通孔40mm,电机750瓦,质量不错,静音。环球四爪卡盘125.还配了个刀架,网上买的。底座是在废品收购站买了20mm厚铁板,电机底座是朋友帮忙焊接的。
法兰盘很费事,购买卡盘的时候,商家没有,只好自己配,一开始买了一个圆铁饼,厚度大概有50(没有合适的料)结果拿到加工点,说法兰盘要铸铁的,而且那个铁饼太厚,加工费很高,后来没办法只好找到铸造厂,花了25元买了40厚的一个铁饼,车完法兰盘,往机器上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的螺纹前两扣已经变形,装不上去,没办法装上车刀车掉,螺纹淬火,很硬,车起来火花四溅,就像砂轮磨一样。费了好大劲终于装上了。连车带装搞了大半天,给了车工100元。

闲话少说,看图。

网友:
恭喜得宝!

网友:
不错,不管怎么样也是有床的男人了。

网友:
TB买的刀架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
有床上总比睡地辅强.机机短,洞洞大,不费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捧场,谢谢!

晚上试验车活,却发现四爪卡盘定圆心非常非常困难,对我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本是打算金工木工两用,所以搞四爪。
现在不知是再买三抓卡盘呢,还是硬着头皮用四爪?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有床了就可以时常在床上玩了,不过咧还是要做好安全准备,如意外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捧场,谢谢!

晚上试验车活,却发现四爪卡盘定圆心非常非常困难,对我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

四爪单动卡盘是车偏心和不规则形状用的   对中心需要打表或者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捧场,谢谢!

晚上试验车活,却发现四爪卡盘定圆心非常非常困难,对我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

其实四爪找中心很容易,根据卡盘端面上的几道圆线,再配上划针(我很多时间都不用划针,用车刀刃尖当划针),要精确找中心就要用百分表(工件是已经车圆的)。

楼主:
我就是看到马老师的帖子毒的不轻,呵呵。
感谢马老师及楼上的指点,我也是将刀尖作为参照,调整各爪到刀尖的距离差不多,可是很麻烦,想把已经车圆的工件找中心几乎做不到。
下次再打表试试。
谢谢!

网友:
我也有台手板车 改装的不怎么样

网友:
   祝贺了,恭喜了。

网友:
    床头箱占用导轨资源太严重了,导致纵向行程太短,可惜了导轨了。如果改床头箱在手扳这边大拖行程就爽了呵呵。

网友(2019-02-27):
床头箱的位置应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