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决十字盘、日字框虚位的办法

楼主(2014-03-20):
一直在折腾天龙250,可是有各种虚位,想了解决的办法,大家看图,一看就明白,其他级别的鸡应该也可以参考。日字框虚位,我用粗的笔芯切成两个合适大小,一边卡一个,然后用线扎紧上胶固定,就没虚位了。半个笔芯靠日字框那头要小一点、凹进去一点,正好卡住,日字框来回动一下,不要干涉就行了。

十字盘虚位,用细螺丝刀或钢丝横在上面,用锤子敲打成这样,就没虚位了。

网友:
说实话:真难看~~其实LZ可以考虑上个无副翼了,那个相对有副翼,虚位可能要小一点

网友:
我被LZ  惊呆了

网友:
有点虚位不影响吧

网友:
楼主嗉我愚钝,没看懂日子狂虚位怎么处理,求详细介绍

网友:
换个无副翼吧··

网友:
先顶,LZ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修飞机不仅仅是换新件儿,动手修理改进才是真喜欢,我的螺丝断了,都要先打细孔,再用丝锥走一遍,不行镶个套,再攻丝,总之一定要多动手,玩儿就要玩儿的深入。

网友A:
十字盘那个。。。嘛原理额。。好恐怖。。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那个。。。嘛原理额。。好恐怖。。真的

没什么原理,就是拧进去的,反着打,就取下来了,只因为没有这种起子,只好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原理,就是拧进去的,反着打,就取下来了,只因为没有这种起子,只好这么做了!

原来是这样啊。。好办法

网友C:
我跟楼主解决十字盘虚位的方法是一样的,我是用弯掉的主轴横着敲的,多转几个角度敲,注意手感,不然鱼眼会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跟楼主解决十字盘虚位的方法是一样的,我是用弯掉的主轴横着敲的,多转几个角度敲,注意手感,不然鱼眼会 ...

我也是这么弄的

网友:
另类新方法

网友:
天龙十字盘的虚位主要来至轴承的等级不够,压紧了上盘作用不大,而且鱼眼部分没有耐磨材料,飞久了磨损厉害,改造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