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FLYER的拉力线怎么找,怎么调整?

楼主(2014-03-20):
我的是PDF格式的图纸,打印的时候是按照100%的比例打印的,打印出来之后翼展72厘米左右,机身长没量过。哪位老鸟或者新手中的高手做过或者熟悉的,请指教一下,这架飞机的拉力线怎么找,并且怎么调整?打算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去试飞,不想炸机(但似乎不可能),能避免还是避免了。

网友A:
不用调拉离线,上去如果不平用副翼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拉离线,上去如果不平用副翼微调

用副翼的话能矫正的过来吗?

网友B:
我做个FT的两种飞机就按正常的范围做就可以,我都没具体量。目测下拉2度,右拉1.5度就行了。很好飞。动力是2208,kv1400,2s,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个FT的两种飞机就按正常的范围做就可以,我都没具体量。目测下拉2度,右拉1.5度就行了。很好飞。动力是 ...

FT里面的都是动力舱,而且都是直接固把电机定在木片上面的,怎么调下拉角,右拉角啊?还有,你是做的FT里面的什么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副翼的话能矫正的过来吗?

我就是直接调的副翼微调,没什么影响
由于不飞其他的 我把动力舱做成一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直接调的副翼微调,没什么影响
由于不飞其他的 我把动力舱做成一体的了

FT的什么机型?Old Fogey,还是什么比的飞机?我的Flyer至今还在机库里躺着呢,就发动机,舵机,转过几次,其他的就没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FT里面的都是动力舱,而且都是直接固把电机定在木片上面的,怎么调下拉角,右拉角啊?还有,你是做的FT里 ...

我玩过old fogey和飞行坚果,拉角可以直接调电机做的螺丝,也可以把防火板做斜。我觉得调螺丝最好,调完后用胶固定。不知你有没有注意FT设计的有些前拉的飞机其实已经做好下拉角了,只是我不放心把它右拉了一下。我不建议通过调整舵面的方式来平衡飞机,飞起来会很伤神,慢了,快了都要调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old fogey和飞行坚果,拉角可以直接调电机做的螺丝,也可以把防火板做斜。我觉得调螺丝最好,调完 ...

似乎明白了你的说法,就是通过调节螺丝的长短来达到调节下拉角,右拉角的角度问题,然互再用热熔胶固定住就是了。但是那种螺纹螺丝,调节一度的话,要拧动螺丝多长?FT的视频里,我还真没注意到他们做的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old fogey和飞行坚果,拉角可以直接调电机做的螺丝,也可以把防火板做斜。我觉得调螺丝最好,调完 ...

Old Fogey你做的时候翼展是多大的?到天上之后好不好飞?坚果球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要做了吧,切割圆的KT板,自己的技术还没达到

网友C:
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小飞机的话不做角度也能飞,首飞调一点点下拉和右拉,根据飞行手感下来以后再微调下拉角就可以了,一般目测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修飞机的时候,每次修完电机座都有一些差异,但是飞的时候感觉区别不大。毕竟是娱乐飞,不是做规定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的什么机型?Old Fogey,还是什么比的飞机?我的Flyer至今还在机库里躺着呢,就发动机,舵机,转过几次 ...

我的是那种空战飞机,能垂直起飞的 尾巴可以粘彩带,可以互相追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小飞机的话不做角度也能飞,首飞调一点点下拉和右拉,根据飞行手感下来以后再微调下拉 ...

这个角度的话,新手一般不会目测的很准确吧!如果说是忽略的话,那结果可以不用猜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飞机的时候,每次修完电机座都有一些差异,但是飞的时候感觉区别不大。毕竟是娱乐飞,不是做规定动作。

虽说是娱乐飞,但是也得飞的娱乐啊,你要是刚飞就炸机,那不就丧失了娱乐飞的乐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那种空战飞机,能垂直起飞的 尾巴可以粘彩带,可以互相追逐

好吧,那就太高级了,我现在还做不了那么高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角度的话,新手一般不会目测的很准确吧!如果说是忽略的话,那结果可以不用猜测了

你把下拉右拉角看的有点严重了。我觉着影响真的不大,特别是推力比较足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重心不对导致炸鸡的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下拉右拉角看的有点严重了。我觉着影响真的不大,特别是推力比较足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重心不对导致 ...

这样的话,前拉机是不是可以稍稍的忽略一下?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拉力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前拉机是不是可以稍稍的忽略一下?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拉力就够了?

下拉角忽略一下不影响起飞,就是飞的时候会抬头、微向左滚。所以你就稍微给1、2度的右拉下拉即可,不麻烦也不用太精确。楼上某人的方法就完全可以。

首飞关键还是重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Old Fogey你做的时候翼展是多大的?到天上之后好不好飞?坚果球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要做了吧,切割 ...

翼展80cm,按照他的做法机翼强度很差,可能是用的材料还是有区别,上天后有些摇摆但能飞,没多久机翼就断了。坚果好做,找个合适大盆画个圆就行了,好做,也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拉角忽略一下不影响起飞,就是飞的时候会抬头、微向左滚。所以你就稍微给1、2度的右拉下拉即可,不麻烦 ...

是不是右拉,下拉都要保持是2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80cm,按照他的做法机翼强度很差,可能是用的材料还是有区别,上天后有些摇摆但能飞,没多久机翼就断 ...

你做的Old Fogey图纸是不是PDF格式的?打印的时候是弄成显示比例多大的图纸打印的?我倒是有坚果球的图纸,但是就怕切割的时候一个圆切割不好,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右拉,下拉都要保持是2度左右?

可以。

楼主:
好的,先等这个飞机近乎报废之后,然后再来一个动力舱,设计好下拉,右拉,这样就好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先等这个飞机近乎报废之后,然后再来一个动力舱,设计好下拉,右拉,这样就好飞了

其实下拉角用垫片和螺丝配合就可以了,不用做在模型上,调整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下拉角用垫片和螺丝配合就可以了,不用做在模型上,调整也方便。

明白了,在螺丝跟电机座之间点一个垫片就行了?这样的话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做的Old Fogey图纸是不是PDF格式的?打印的时候是弄成显示比例多大的图纸打印的?我倒是有坚果球的图纸 ...

是PDF的,1:1打印的。切圆用窄刀片好切。跟着圆的弧度走就行,有点偏差没问题的,真要坏了也不是大事,不过废张板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DF的,1:1打印的。切圆用窄刀片好切。跟着圆的弧度走就行,有点偏差没问题的,真要坏了也不是大事,不 ...

1:1的比例,是不是弄成现实的比例是100%的?坚果球,我还是不能切割的那么完美,只能激光切割了

网友D(2014-04-25):
没做下拉,2212/1400 和2216/880 都飞的很好,非常稳定。还弄了个ipod航拍,就是机翼最好补强一下,否则空中会变形,上反角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做下拉,2212/1400 和2216/880 都飞的很好,非常稳定。还弄了个ipod航拍,就是机翼最好补强一下,否则空 ...

你飞过这个飞机?拉力线没调整还能很好的飞?

网友D:
是的,delta炸了两次了,这架还在服役

网友D:
kt的东西实在轻,1|3油门就好平飞了,动力足其他不用那么精确也没大问题,倒是delta对称性,尤其是两个垂尾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delta炸了两次了,这架还在服役

你飞过FLYER?感觉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的东西实在轻,1|3油门就好平飞了,动力足其他不用那么精确也没大问题,倒是delta对称性,尤其是两个垂尾 ...

就怕到天上之后没调好,出事故,炸鸡最不愿意看到啊

网友D:
很稳,就是顶风易抬头,飘的象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稳,就是顶风易抬头,飘的象悬停
Ƣ

顶风容易抬头,抬头现象很厉害吗?另外,不能顺风飞啊!能飘的话很好,关了发动机,飘降落

网友E(2015-01-22):
我这几天也做了FT的FLYER,首飞上天后感觉飞机老是低头
用遥杆调整好平衡后赶紧降落,落地后把电池放后边一点
再次上天还是低头,但比第一次好点,再降落再调整电池
最后飞机的重心都偏向尾部了,但上天后却可以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几天也做了FT的FLYER,首飞上天后感觉飞机老是低头
用遥杆调整好平衡后赶紧降落,落地后把电池放后边 ...

不是吧,重心那么靠后?

网友:
是啊,但是我看FT的视频也没有说到要调整拉力线
如果调整了拉力线,动力舱换到别的飞机上时肯定又对不上了
楼主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ft的前拉机视频里都没有说明做右下拉,很让人不解啊,前拉机难道可以不做么,以至于我不敢做前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