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普通版飞控问题

楼主(2014-03-20):
小弟的试飞普通版飞控。感度默认状态,总是出现前进的时候机身左右轻微的晃动,从拍摄视频里很明显能看到,我在遥控器上把感度调到最低也有,如果放在中间就能看到飞机摆动严重,螺旋桨有乱叫的状态,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呢,兄弟已近换过一个MU了,还是这样。需要不需要进软件把感度调低试试?现在是默认的1.0,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都做过了。飞机是XA650,浆1147.

遥控器什么牌子?遥控器看看有没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什么牌子?遥控器看看有没有混控。

遥控器是天地飞9、怎么看有没有混控呢?